锅炉控制系统

楼主(2005-06-08):
我现在正接了一个35t流化床的锅炉控制系统。以前没有做过锅炉系统,一时感觉和其他的控制系统有很大的相差。特别是锅炉的风量控制以及燃烧控制,虽然都可以用PID或串级进行控制,但是我却不知道如何去计算总风量。

网友A:
有没有接触过山武的SDC系列数字调节器,特别适用于锅炉控制系统,流量的统计可采用CMQ流量控制器的,性价比保你满意! 详情可来电:0631-3652181

网友B: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水、燃料、风加上反料也就差不多了。流化床有点特殊是的启停,当然就涉及到保护的处理。控制手段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着手.比如对锅炉主出汽压力的控制。受到多个参数的影响。需要把哪几种参数引入前馈。我了解了几个控制工程中。有把机前压力、调节级后压力、排气压力、减温减压器进口流量经过函数转换*转速和、主蒸汽流量函数转换后引入前馈中。我不明白需要用哪个函数进行转换?望大哥们指教

网友C:
我在学校时做过一个流化床的仿真软件,其实风量的计算是一个固定的程式的,不过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一些扰动和实际的运行情况(如燃料的成分等)。

楼主:
黑蚂蚁兄,能说说这个风量的固定公式么

网友D:
风量会是固定公式呢,能写出来的最多也只是近似方程

网友E:
流化床的锅炉的风量控制以及燃烧控制是很难控制好的,即使做啦也是很难投上的!我认为做好给水、主汽温、负压就可以拉!

网友F: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75t流化床的锅炉控制系统,以前没接触过,苦于没这方面的资料,不知在哪儿好找,请大哥们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