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西门子440变频器

楼主(2005-06-08):
我在一个双小车(双向,一车装料上另一车空下)的卷扬系统中使用了西门子440变频器来调速。但,如果装的料轻运行时都会失控越位。请问朋友们,这到底为什么了??

网友A:
具体的使用环境请详尽描述

楼主:
谢谢dengjianji! 具体为: 用端子给定,为无矢量开环控制. 到位后由外部接点指令变频器停止. 现在让我头痛啊!

网友B:
看看改变p1121和p1135参数,好使不;可加制动解决

网友C(2005-08-03):
用接近开关加个减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