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09):
大家好,我是新手,问一个初级问题。 松下的交流伺服系统,请问电机和伺服怎样连接?用pc怎样控制?用什么软件?求各位指点,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A:
读手册,最基础的问题,没有谁可以比产品手册解释得更详细

网友B:
电机和伺服之间要连1、电源(4根U/V/W/G)2、码盘线(10根或12根A+-,B+-,Z+-,V++,V--)3、控制线(根据所选用的控制方式不同而不同,不过SER-ON一定要接) 手册没在手,也不知记得准不准了,详情见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这是几年前买的,什么资料都没有.不好意思再问一下控制线是接在计算机上吗?用什么接口?用什么软件控制?谢谢!

网友A:
工控网提供松下伺服手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