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S-1711-STN与三菱FX1N通信时的设定?

楼主(2005-06-09):
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使用的是三菱的FX1N的PLC,人机界面用的是台达的PWS-1711-STN触摸屏 编程软件是ADP3。0 在触摸屏和PLC通讯时PLC总是不响应,PLC和触摸屏之间是RS232接口,触摸屏和PC之间也是RS232接口。 想向各位请教通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就是PWS-1711-STN的设定标准是什么? 有说明书的可否给一份?Email--zifeiyu1130@163.com

网友A:
請留電話,我們聯係解決

网友B:
请你查收,我已发邮件给你,不过要纠正你一点,PWS1711-STN不是台达的,是台湾HITECH的,台达不过是HITECH的代理商而已.

楼主:
先谢谢楼上杨先生的资料 不过我想要的是通讯设定说明 就是三菱FX1N的PLC和HITECH的PWS1711-STN的通讯设定。 现在的问题出在PLC不对HMI做出回映,我检查接线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设定的问题。 谢谢两位的帮助,希望您继续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

楼主:
我的电话是0631-5680984 谢谢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电话是0512-65640182,免贵姓张,请教高手点破。

网友D:
程序有问题吗?通讯端口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E:
HITECH老的通信速度是比较慢,但1711因该还可以.一般多用COM2口进行通信.有问题可电话沟通.0512-58892856

网友F(2005-07-11):
没有办法的,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G(2012-08-29):
对:gongkongedit关于请你查收,我已发邮件给你,不过要纠正你一点,PWS1711-STN不是台达的,是台湾HITECH的,台达不过是HITECH的代理商而已.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想问下,我这机子不能自检,还与plc通讯不上,但可以上传和下载,我用的是com2口上传和下载的,与plc也是com2口,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13829797108@163.com 这是我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