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说锅炉控制(改造)
a fish

楼主(2005-06-09):
对于运行了一段时间的锅炉而言,就象一台用了一段时间的PC机。每个人在使用的PC都会留下个人的印记,操作方式、硬件配置都与个人习惯有关。那么如何去改造合理改造它?就必须象了解一个人一样去了解锅炉的“脾气”,当你了解了它才知道它需要什么,才知道如何对待它。 对于控制器的选型和很多因素有关,但是只要安全可靠一般都能满足需求。控制的关键不在于你用的是“斧子”还是“锯子”,而在于使用这些工具的人。 以上是鱼的胡说

网友:
其实在面对锅炉控制系统改造这样的项目,对锅炉运行工况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要去工艺人员深入探讨另外最好能连续跟几个班。 第一手的资料很重要有有些东西一定要设计者亲历亲见。越详尽的第一手资料越得心应手。关键是一定是第一手而不是其它途径的。

网友A:
这个要靠软件了 一个好的系统是对不同锅炉的适应性做的不断调整,以达到最优,也就是仿人控制. 以上是三好的瞎掰 鱼的帖子当然要顶了

网友:
三好,其实目前的大家在DCS硬件市场上的血拼大把的银子被那些厂商拿走。大家利润越做越薄,但是这也是大家开始考虑修炼内功的时候了。

网友B:
请教鱼,你说的内功指的是什么。

网友C:
有时想想锅炉也不一定非要自动到什么程度,能安全长时间连续运行就好,也是要稳定。我们公司2*45T/H非标准锅炉(实际到50T/H也没问题)加背压汽机一台,以前要五个人左右去操作,现在两个人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控制几乎没有改造过,以前时用电量是1800KW左右,现在只有1450KW左右,我们的锅炉升降负荷完全手动,而且汽水系统自动化程度也不高,但是我在锅炉本体和辅机上下了很大的工夫。 我们也尝试过炉机联调可是不行,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用汽量很不稳定(供给纸机用),还锅炉本身以及汽机都影响着控制。锅炉延时8-10分钟,到现在也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大型负荷相对稳定的锅炉走自动要比我们公司这个容易多了。不过我们公司的锅炉在负荷稳定的情况下也是完全走自动的。

网友:
november rain,这种N炉母管式加抽气背压机这种结构在自备热电厂是比较常见的模式。蒸汽负荷波动大的情况要自动调节电负荷或热负荷都比较难。相反从工艺方面入手达到节能的目的要容易些。 其实,如果你们有一台抽凝式发电机组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
所谓内功就是对控制对象的了解,我那句修炼内功的意思是:除了对控制本身的了解之外还要对控制对象加深了解从而能结合工艺要求提出更加专业的方案提高利润。

网友C:
抽凝机组当然是好,要钱啊,公司很小气 哈哈

网友D:
对你所说的情况,我们以前有这方面的技术改造。如有需要请联系0551-5329789-4004 刘克胜

网友D:
我是科大创新自动化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