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总线的特点

楼主(2005-06-09):
interbus总线是一种环形拓扑结构的工业总线,它的终端无需要终端电阻,另外支持即插即用功能无需拨码开关设定地址,另外它有着极强的故障诊断的优点等。这是我对interbus的初步印象,不到之处还请广大总线爱好者赐教,谢谢!

网友A:
interbus是真正的物理环形网络。在8个现场总线标准中,这是唯一的一个物理环形网。其他标称Token Passing的介质访问算法不过是逻辑环。物理环的下游节点是唯一固定的,当然不用设定物理地址。(这就像田径场上的4X100米接力,下一棒是固定的。)而逻辑环是各节点共享总线,因此下游节点地址必须指定。 终端存在且阻抗固定,当然无需终端电阻。

网友B:
我也在用 故障很少 (g3) 就是资料太少

网友C(2019-08-0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