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油漆流量选用什么样的流量计?

楼主(2005-06-09):
求助: 油漆走4mm的管径, 流量正常1.2升/小时, 不知道选用怎样的流量计来测量。 请各位高手指教, 先谢过了。

楼主:
听说有种齿轮流量计能测,不知道谁有?

网友A:
建议采用刮板流量计,专测粘稠液体精度在0.1% 有意请打电话进一步探讨:010-58930518-219 白先生

网友B(2006-01-08):
高粘度的介质椭圆齿轮流量计,最好是进口岸的

网友C:
兄弟们看看流量再说啊,怎么可能啊

网友D:
我也觉得用齿轮比较妥当。
齿轮流量计多的是,网上随便一搜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