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电动调节阀的控制

楼主(2005-06-09):
在现场使用了半年的电动调节阀,但最近在运用电动调节阀过程中,用PLC给它的控制信号,但执行机构不动作,当连续给了好多次的信号时,执行机构才动作,但动作时的开度要么是调节到最大处,要么是调节到最小处,很难让它稳定在中间某个状态,操作过程中感觉阀体有些发热。请问大家是调节模块坏了还是执行机构有问题。

网友A:
如果给的信号正确,多半是模块坏了。为进一步确认,可以用手动检查一下执行机构,如果手动也没问题,换模块吧。可以联络我13871336727

网友B:
如果PLC能够发出正确的模拟信号,说明调节阀的电子线路部分损坏。

网友C:
闵先生说的对,检查给定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D:
说不定地方卡住或堵住了,呵呵 给信号不用考虑了,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E:
从您说的故障现象很难判断。我认为闵老师的和november rain说的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