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压电晶体传感头

楼主(2005-06-09):
请各路好手,大侠帮忙: 我在苦苦寻找涡街流量计的压电晶体传感头,请问目前国内或进口的有哪些厂家生产这类涡街流量计用的压电晶体传感头?或可用于涡街流量计的压电晶体生产厂家! 多谢了!!!!!

网友A:
我公司的压力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适合您用!

网友B(2005-07-22):
我们是涡街流量计专业生产厂,我们可提供压电晶体传感头. 联系电话:0536-7964717 05.7.22

网友C(2005-10-10):
对外供应应变式,电容式靶式流量传感器 现我司对外供应应变式力传感器,电容式力传感器两种,目前主要应用在靶式流量计上,也可用于粘度计.我司从98年至今已经应用的很成熟了,目前国内已有少数厂家推广的靶式流量计已获得特好的效益,好多人的思路对靶式流量计的印象停留在七十年代中,实际上新型靶式流量计的应用目前呈现一个显而易见的态势,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而且竟争小,另外,靶式流量计的使用范围同孔板相当,又克服了孔板一系列缺点。市场份额相当可观。电话029-68969927

网友D:
压电式太易损坏了,建议采用电容式的,我单位用了几台效果比以前压电的好多了

网友E:
楼上说压电的传感器最容易坏,本人不敢苟同。目前涡街流量计传感器的设计主要使用压电晶体传感器,比如几个大公司都采用压电式:罗斯蒙特、横河、ABB等。使用电容式的大厂家只有E+H,国内的厂家几乎都是采用压电式的传感器!据了解国内做电容式的山东赛博在做,不知道楼上是不是赛博的? 其实这两种传感器各有长短:压电传感器响应快、信号强、工艺性好、制造成本低、与测量介质不接触、可靠性高。缺点就是抗震性差一些。 电容式的最主要的优势就是抗震性能好一些,一体式的耐温高一些! 但是就自己的经验,压电式的目前高温可以做到380度(分体式), 电容式的,由于启信号比较弱,不能做成分体式的,在有些场合极为不方便。 TO:8844不知道您用的是那里的压电?很容易坏吗? 有时请大家交流:eyn2004@126.com

网友F(2006-06-30):
免维护,高精度,抗杂质的煤气流量计在近几年的应用当中有着良好业绩,被香港科大指定为配套产品; 产品的特点是传感器不与介质接触,是通过力学杆杠原理测量煤气的流速,易粘易腐介质粘覆在流量计与传感器测量性能无关,主要运用在焦炉煤气,半水煤气,高炉煤气等含有焦油、萘、氨、硫化物和氰化物等杂质介质的计量上 产品执行标准Q/BET05-2006 公称口径:15~3000mm 工作压力:0~42MPa 介质温度:-40℃~450℃ 精度等级:1.0% 0.5% 0.2% FS(液体);1.0% 1.5% FS(气体) 壳体材质:不锈钢 工作电压:内置3.6V锂电池或外供24VDC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脉冲0~5V三线制;RS232/485;GPRS无线远传 防护等级:IP65 防爆等级:本安型ExiallCT6;隔爆型ExdllBT4 适用范围:大中小口径管道各种液体、气体介质计量 安装方式:水平安装;垂直安装 显示内容:瞬时流量;累积流量;故障自检 详情访问http://www.xabolt.com

网友G:
楼主,是想生产涡街流量计吗?哈哈,开个玩笑.
涡街流量计的压电晶体传感头我也不知道那家生产,你找那些涡街流量计生产公司,他们一般不会告诉你的,买流量计的话,他们会买给你.

网友H(2008-05-19):
我生产,请致电。

电话:13706319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