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近开关怎样分辨是NPN还是 PNP呢?????

楼主(2005-06-09):
大家好,请问接近开关怎样分辨是NPN还是 PNP呢? 我的PLC中也怎样分辨是NPN输入还是PNP输入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一个高电平输出,一个低电平输出

网友B:
看产品说明,应该说清楚了。

网友C:
可以看一看负载接在什么地方,如PNP负载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如NPN负载接在输出和电源之间

网友D:
可以看一看电流方向,从信号线流出为PNP,流入信号线为NPN

网友B:
楼上的,你学校还没毕业吧,电流方向?你怎么看?用机械的电流计?

网友E:
部长说的对:可以看一看负载接在什么地方,如PNP负载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如NPN负载接在输出和电源之间。 通常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是否有输出也可判断,模拟传感器通断两种状态。PNP 红(正)表棒接输出,黑(负)表棒的接传感器的负端(即地)。对于NPN 则红(正)表棒接输出,黑(负)表棒的接传感器的正端(即电源)。

网友F(2005-12-25):
新手上路,什么叫NPN/PNP?

网友G:
部长讲的对!

网友H:
NPN为低电平输出,PNP为高电平输出。

网友I:
对于什么是PNP,NPN还是应该看一下电子方面的书。

网友J:
部长说的对,khf7758对电子不太了解吧,如PNP负载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如NPN负载接在输出和电源之间.

┍.婲 訫 、

网友:
判断三极管口诀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笔者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下面让我们逐句进行解释吧。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图1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婲 訫 、

网友:
判断三极管口诀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笔者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下面让我们逐句进行解释吧。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图1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K(2006-02-20):
其实有一个常规的方法,看连接的PLC,欧美的基本都是用PNP输出的,小日本的大都是NPN的

网友L:
NPN为低电平输出,PNP为高电平输出.还是这个简单点儿!

网友M:
NPN和PNP注意与PLC的端子应匹配,NPN型为低电平输出,PNP为高电平输出。

网友N(2006-03-31):
把传感器接上电源,在输出端与电源端接合适的继电器,然后触发传感器,如果继电器动作,则是PNP,反之则是PNP.

网友O(2006-12-15):
谢谢大家,跟我想的一样,现在得到证实,终于明白

网友P:
我的负载用得是pnp的,假如我现在享用npn的代替,怎么办???
请各位指点!

网友Q:
当然可以替代了哦  改下接线就行

网友P:
我知道改接线行,但,原来PLC输入点是零伏现在用24伏呀

网友R(2007-02-09):
在替换时,改接线是不行的,因为npn型输出并不是0V,只是低电平而已.应该加以中间继电器.npn输出到继电器线圈,24V经继电器触点输出,便可以

网友S(2007-05-09):
受教了,解决了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

网友T:
现在有专门的仪表,接上线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U:
如果你的PLC中低电平为逻辑1则需要NPN的接近开关,如果高电平为逻辑1则需要PNP的接近开关

网友V:
学习以下三极管就知道了

网友W:
也不用了解太多,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坏了就扔掉,换一个新的。现在谁还修这东西,再说也修不了,因为都市全密封的,你打开了也就没用了

网友X:
按说明使用

网友Y:
一句话解决:PLC的COM端为+24V的就是NPN的接法,传感器的输出为低电平的接法为NPN.[/b]

网友T(2007-06-13):
下面引用由晕菜鸟在 2006-3-15 17:14:00 发表的内容:
  NPN为低电平输出,PNP为高电平输出.还是这个简单点儿!
--------------------------------------------------------------------------------------------

网友Z:
兄弟.等红杏出请呢?哈哈.

网友AA:
NPN集电极开路输出
PNP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AB:
看接低电平是NPN,反之PNP.

网友V:
产品上一般都会标明

网友AC:
NPN为负极性输出,PNP为正极性输出。

网友AD(2007-07-17):
我以前确实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应该注意。

不会,学习!

网友AE:
这个问题也想过.
先是拿到一个接近开关,不知道是NPN还是PNP的 然后型号也看不清楚了.
就用一个万用表打到电阻挡可以测量出来了.(这里还有一个技巧,在万用表里的电源不是红表笔,而是黑表笔.)

网友AF:
接近开关分辨PNP,NPN的问题如下:
接近开关有两线,三线,四线三种。两线的没有P与N的区别,其余有区别。
1:知道型号查样本。
2:使用接近开关测试仪。
3:没有上述两种条件安以下方法测试,使用直流30V以下电源棕色线接正极兰色线接负极。黑色线接一个负载(注意负载电流不能超过50毫安、接近开关的负载电流50-200毫安)去接电源正极如果负载有反应是N型的,接电源负极有反应是P型(注意接近开关前放一个感应物)。如果都没有反应接近开关是交流的或损坏了;使用交流电测试后就知道了。

网友AG:
讨论的比较热烈,学习到东西了,顶一下.

网友AH:
NPN型为低电平输出,PNP为高电平输出

网友AI(2007-08-19):
PNP输出高电平有效,NPN低电平有效

网友AJ:
有事情随时可以Q我

网友AK(2007-09-20):
记住:不管是NPN还是PNP都是集电极开路的输出形式

网友AK:
zhyo画的很详细了,问题很简单,但经常有人搞错,我们这儿就有一个自称是电气工程师的,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我已经给他讲了几次课了,甚至连OTL,OCL都给他讲了,哎...

网友AL:
受益非浅

网友AM:
http://www.autonicschina.com/bbs.php?table=products&where=ALL&search_step=1&category=ProximitySensor&p=2
好东西大家分享下

网友AN:
高手太多了

网友AO:
对控制影响不大吧,不行就加中继

网友AP(2007-11-07):
卧虎藏龙

网友AQ:
电磁流量计的脉冲信号或者是DI的脉冲输入模块也有这样的要求,如何分辨??

网友AR:
老鸟540说的那样的人确实很多,一次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去驱动器不接地,只接+12V和脉冲,脉冲信号怎么过去啊,我就跟他说,不接就是不接,呵呵

网友AS:
有卖专门的接近开关检测仪的,把接近开关的线往上面一连接,很快就会显示出其类型。

网友AT:
请问接近开关怎样分辨是NPN还是 PNP呢? 1、在上图中,当驱动电压升高时,PNP截止,输出低电平(左图);NPN导通,输出低电平(右图); 2、所以,不能从输出电平的高或低得出是NPN还是 PNP呢

网友AT:
我的PLC中也怎样分辨是NPN输入还是PNP输入呢??
1、在上左图中,从输入端B点看,PNP作输入端时是高阻抗输入R入=(1+β)Re ;
2、在上右图中,从输入端B点看,NPN作输入端时是低阻抗输入R入=Rbe ;

网友AT:
3、如果把上两图的c极输出,改为e极输出,不管是PNP、NPN都是高阻输入;
4、所以输入是NPN输入还是PNP输入没有意义,输入端只有是电流输入(低阻抗输入)或电压输入(高阻抗输入)的区别;

网友AT:
5、当一个设备信号,进入另一个设备是,应该注意:
(1)信号电压的极性或两设备的接地是否都是负极接地或正极接地;
(2)输入输出信号的性质,即都是模拟量或数字量;
(3)输出与输入的阻抗匹配,即都是电压信号或都是电流信号;
(4)对于触点输入或输出,即开关量的输入或输出要分清是晶体管输出,还是触点输出即可;

网友AU:
zhyo的图是正确的,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AT:
不同的图,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AV:
又长见识了!

网友AW(2008-01-10):
有一款电源,接上接近开关能直接看出是PNP还是NPN,而且能判定是常开还是常闭.亮通还是暗通.我自己就在用携带也特别方便.

网友AW:
有专门的电源,接上开关直接看出是PNP还是NPN,还能判断出输出方式是常开还是常闭,亮通还是暗通

网友AW:
还能看出大概的距离.QQ,214705850

网友AX:
别吵了,芝麻大的问题,书上不是都有嘛!!
一个高电平,PNP.
一个低电平,NPN.
看PLC的COM接+24V那是NPN.
反之PNP了.

网友AY:
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AZ(2008-10-22):
NPN型为低电平输出(ov),PNP为高电平输出(24v)。

网友BA:
共同探讨,顶起来..................

网友BB(2008-11-26):
引用 网友E:
部长说的对:可以看一看负载接在什么地方,如PNP负载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如NPN负载接在输出和电源之间。通常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是否有输出也可判断,模拟传感器通断两种状态。PNP 红(正)表棒接输出,黑(负)表棒的接传感器的负端(即地)。对于NPN 则红(正)表棒接输出,黑(负)表棒的接传感器的正端(即电源)。

网友BC:
学习了,电子知识也很重要

网友BD: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笔者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下面让我们逐句进行解释吧。

网友BD: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图1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网友BD: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网友BD: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网友BD: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BE: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图1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网友BD:
如PNP负载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如NPN负载接在输出和电源之间

网友BF(2009-01-14):
NPN和PNP的区别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网友BG:
引用 网友BF:
NPN和PNP的区别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网友BF:
NPN和PNP的区别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网友BH:
PNP的是高电平位1,低电平为0,而NPN是高电平为0,低电平为1

欧美的传感器和PLC一般都是推挽的,而日系和韩国的,一般都是NPN的

网友BI:
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端的是否是高电压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J:
一个高电平输出,一个低电平输出     用标量一下即可

网友BK(2009-03-23):
引用 网友K:
关于其实有一个常规的方法,看连接的PLC,欧美的基本都是用PNP输出的,小日本的大都是NPN的

用万用表直接判断e、c极,不过要先判断b极,以及管型。在把三极管插入万用表三极管插口之前,先要把档位调到ADJ档调零至300,然后调到AFE档,然后可以插入了。

接着可以观察放大倍数了,来判断极性了。

网友BL:
接上电源线,用万用表测,一头接信号线,另一头接正极,或者负极,当信号发生变化时,看哪边是0与24V的切换。如果接正极的是的话,说明NPN的,反之,PNP的。

网友BM:
引用 网友C:
关于可以看一看负载接在什么地方,如PNP负载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如NPN负载接在输出和电源之间

OK!

网友BN(2009-05-09):
22楼 回复时间:2006-3-31 15:49:00 把传感器接上电源,在输出端与电源端接合适的继电器,然后触发传感器,如果继电器动作,则是PNP,反之则是PNP

在十二年前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判别的,现在要接PLC时却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BN:
引用 网友C:
关于可以看一看负载接在什么地方,如PNP负载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如NPN负载接在输出和电源之间

这个也是一样,我们之前就是这么判别的,很容易,现在要接PLC我却不知如何下手了,郁闷

网友BO:
两线的接近开关怎么看PNP NPN?

网友BP(2009-06-09):
NPN为低电平输出,PNP为高电平输出。每一个接近开关上面都标的有呀

网友BQ:
欧美的基本都是用PNP输出的,小日本的大都是NPN的

网友BR:
NPN为低电平输出,PNP为高电平输出.

网友BS:
对:┍.婲 訫 、 关于判断三极管口诀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笔者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下面让我们逐句进行解释吧。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图1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内容的回复:

你也太那个了吧,人家问天你答地!人家问接近开关你答三极管。如果接近开关单独供电,则无须区分直接应用。如果自供电回输,则要分PNP和NPN。一般外表颜色有区别。棕色PNP,绿色PNP,(FOTEK))红色NPN,(FOTEK)兰色NPN。

网友BT(2009-08-21):
相关知识,因果关系

网友BU(2009-09-23):
在产品上一般都有标注的。

网友BV:
说得狠明白了 ,比教材还教材

网友BW(2009-11-04):
问个问题啊:我以前发现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用一个NPN型的光电去接三菱的PLC ,发现COM端不论是接24V还是接0V  ,PLC都能感应到,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网友BX:
、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GND连接,相当于OUT输出低电平。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VCC连接,相当于OUT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网友BY(2009-12-07):
加中继也是有问题的,要分常开还是常闭,如果你检测的物体使传感器一直导通,那继电器很快就坏掉了,要知道继电器的寿命可是远不如传感器的

网友BZ(2010-02-02):
请问三极管2sc2526是NPN还是PNP管啊。例如2sc2625  0234 这个三极管最后的0234是什么意思?谢谢高手了~~~

网友CA(2010-04-02):
NPN就是低频接正极,输出负电压产生低电频,PNP是输出正电压产生高电频,输出线与负极相接

网友CB(2012-10-16):
NPN型开关,感应到检测物时输出低电平,未检测到时输出高电平,PNP与之相反

网友CC(2020-12-23):
万用表量感应器导通 黑色信号线跟24V量有24V说明NPN

网友CD(2021-03-09):
查手册呀,然后基本现在传感器型号基本上会在传感器名称上面型号后面写明N/P的,像一些欧姆龙的接近传感器,都会有说明,然后像一些小型的传感器,它的型号书上会有标注。至于plc的,那还是得注意下,之前三菱有一款plc是兼容两种都可以的,然后有些拓展模块又是PNP的。多看手册,才不会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