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接近开关怎样分辨是NPN还是 PNP呢?使用万用表能测量吗???

楼主(2005-06-09):
大家好,请问接近开关怎样分辨是NPN还是 PNP呢?使用万用表能测量吗??? 我的PLC中也怎样分辨是NPN输入还是PNP输入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着吗?还画着工作原理图.

网友B:
npn是汇流输入,pnp是源流输入,从传感器的角度来讲,信号端输出是正信号为pnp,负信号为npn。在PLC程序中没有必要区分。

网友C:
建议看一下由fsangang的“如何用PNP的传感器代替NPN”

楼主:
青岛银: 你好, PLC的输入类型不是区分漏式和源式的吗? 需要和传感器配套吗?

网友B:
PLC的输入类型是分漏式和源式的,前者指的是正信号输入(可直接用PNP),后者指的是负信号输入(可直接用NPN),否则必须用继电器转换后输入。

楼主:
谢谢青岛银: 多谢你的指点

网友C:
to:青岛银,我们在进行PNP/NPN转换的时候从来都是不用继电器的,那样太浪费。

楼主:
如果传感器NPN/PNP进PLC的信号没有区别,那为什么传感器还要区分NPN/PNP呢???

网友C:
我不是说没有区别,我再次建议你看看前面我所提到的贴子,那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直接在搜索栏里输入作者FSANGANG搜一下就找到了。

楼主:
非常谢谢:keyi科一!!!!!!!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来测一下,导通、方向,即可确定!

楼主:
请问有些传感器是两线的呢???还区分是NPN和PNP吗?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吗?

楼主:
那使用万用表,是测量电阻还是测量电压来区分NPN和PNP呢??? 万用表上由专门测量三极管NPN和PNP,能使用它来区分传感器吗????

网友C:
传感器的型式不一而足,不过一般用得最多的是两线跟三线的,两线的跟负载串联。三线的多为开集极输出,三根线分别为正负电源和输出晶体管的集电极。传感器的NPN和PNP是根据输出晶体管的型号来的。NPN的负载是接在正电源与集电极之间,而PNP是接在集电极与负电源之间的。要用万用表来判断传感器的型号,需要先给它一个负载,再根据它的输出电压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