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 && PLC

楼主(2005-06-09):
我是一个新手做PLC的,请问DCS与PLC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DCS,有专用通信网络的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工控机+控制硬件+控制软件。 PLC,就是简单的控制器。如果PLC加通讯网络+监控软件。功能相当如DCS.

网友B(2005-07-29):
目前从技术上,PLC与DCS没有区别。但在实际应用上,日本的习惯是PLC用于电气系统的控制,DCS用于仪表系统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