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有32位计数器吗?

楼主(2005-06-09):
在一个FX1S PLC中输入程序,其中有:...... LD X001 OUT C235 K60000 ...... 但从监控的结果来看,无论X1动作了多少下,C235中的数都为零.其它的问题都排除了,到底是 FX1S没有32位计数器,还是PLC本身质量有问题?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C235对应的计数端口是X0,你把X1换成X0试下? 我也有个相似的问题,请你看“请看下面三菱PLC指令是否正确”这个文章。

楼主:
谢谢LYQ2.果然是这个问题.但从监控的结果来看,又有新问题:X0的滤波常数改变了且不可调,触点输入一下记几个数.这工程必须计100000以上的数,难道就不能使用FX1S PLC?有没别的方法?请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B:
C235是高速计数器,你的计数信号频率太低的话就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形。你的计数值比较大的时候可以用计数器串联的方法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A:
不知你是用什么给进的脉冲信号,如果你用传感器的输出端去碰XO端口话是不行的,你要先把输出口接到XO端口上,然后再自已做一个脉冲轮或者用铁块轻触一下传感器,你会看到XO端口的输入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
可加分频集成电路,进行分频.

网友C:
C235是硬件高速计数器,而且自动使用X0作为输入端,所以你程序中的LD X0好务意义。如果使用机械触点,由于机械触点的抖动,所以1次按下会计入好多次,而且每次都不一样。如果使用的不是机械触点,比如晶体管、光耦之类的就可以用。如果你的工程里一定要使用机械触点的话,你只要加一个去抖动的电路就可以了,这个电路也很好做,单片机方面的书上到处都有!!

网友B:
PLC里面的数字滤波器就是去抖动电路啊,他如果要求计数频率比较高的话,在外部加去抖动电路会不会引起脉冲丢失呢,如果他的计数频率不高的话,直接用PLC内部的非高速计数器不是少了很多麻烦。大家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