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理想减速机

楼主(2005-06-09):
如何选用理想减速机   尽量选用接近理想减速比:   减速比=伺服马达转速/减速机出力轴转速      扭力计算:   对减速机的寿命而言,扭力计算非常重要,并且要注意加速度的最大转矩值(TP),是否超过减速机之最大负载扭力.      减速机型号选择及注意事项:   适用功率通常为市面上的伺服机种的适用功率,减速机的适用性很高,工作系数都能维持在1.2以上,但在选用上也可以以自己的需要来决定:   要点有二:   A.选用伺服电机的出力轴径不能大于表格上最大使用轴径.   B.若经扭力计算工作,转速可以满足平常运转,但在伺服全额输出时,有不足现象时,我们可以在电机侧之驱动器,做限流控制,或在机械轴上做扭力保护,这是很必要的.

网友A:
你这是在自问自答?

网友B:
能不能给点更详细的东西

网友C(2005-08-18):
可以参照同类型产品选择

网友D:
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E:
好象ALIBABA也有一篇这样扫盲性质的文章。 以下观点代表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1、不同类型的减速器,有不一样的选型方法。 2、选型仅仅是选型,能否使用却需要校核很多相关参数。 3、减速器产品以德,意,美,日为佳。但很多转移到国内生产的厂商如SEW等的产品均不赖。 4、如果需要选型,请提出你的使用工况。如: a. 连续运转或间歇工作,如果是间歇工作,请描述具体工作过程。 b. 温度范围:相当重要!影响润滑方式选择。对寿命影响极大! c. 期望寿命要求:我的很多客户认为减速器是不应该坏的。大错! d. 只选最对的,不选最贵的。

网友F(2005-10-09):
选择以可靠满足输出正常工作速度和力矩以及安装要求的减速机。

网友G:
要选好了确实不容易!

网友H:
简单的方法是已知电机的功率选减速机,这样省去很多麻烦,不用计算,只要查查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G:
工作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I:
其实减速机在现在的商场中常见的大概分为行星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摆线减速机等等,现在行星减速机大概可分为斜齿,直齿,伞齿几种齿轮形式,精度,噪音,输出力矩上来说以德国,得产品最好,其次是日本,台湾。日本产品一般外型比较长,连接法兰较漂亮,外径大,德国的整体来说比较紧凑,台湾产品价格相对便宜,但精度性能上还是有很大差距。涡轮蜗杆的好处是大减速比的可以自锁,按应用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普通转速,输入转速大致在1200-1400转左右,一种是伺服专用输入转速1000-6000的,减速比很小一般在45:1以下,应用在国内还是很少,因为其价格是普通减速机的10倍或更高。以上言论纯属个人应用过程中的一点理解,希望能和各位大虾多多交流

网友J:
ZF Servoplan行星式减速机: 1.强大的输出轴承,允许很高的轴向负载。 2.大尺寸的圆锥滚柱轴承可以承受很高的径向负载。 3.精密研磨的高精度齿轮,可以获得很高的定位精度。 4.特殊轴封保证了永久而安全的密封。 5.两面有行星齿轮支撑的优化设计太阳轮可以承受很高的扭转刚度。 6.优化设计的轮齿面,使得运行的噪单很低。 7.分离的输出轴承,使得结构紧凑。 8.经过特殊电镀表面处理的壳体能抵抗各种环境,甚至是极端环境。 9.特殊的密封紧固件使得壳体的密封性很好。 10.环齿轮的表面经过了特殊的处理,使得轮齿的润滑更容易。 11.齿轮箱内部的连锁动能传输允许较高的起动扭乱。 12.由于使用尽可能小的油封直径,所以齿轮箱的温度比较低,功率的损失最小。 13.电机轴的连接使用联轴器,零背隙的传递扭矩。 ZF Servoplan行星式减速机能直接安装到伺电机上。尺寸范围和模块化的设计模块使它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自 动化领域。 伺服电机和ZF Servoplan行星式减速机连接组成了一个同轴驱动部件。伺服电机的输出轴和齿轮箱的太阳轮由一个联轴器连接起来。太阳轮带动行星架内的三个行星齿轮,行星轮在环齿轮的内部旋转。 功率被分配到三个行星齿轮,作用力也被平均分配,所以我们的减速机结构非常紧凑,同时可传输很大的功率。

网友K:
在详尽点

网友L:
加点图片好不好!

网友M: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K:
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网友N:
下面引用由xiexiaoyu在 2005-10-11 10:19:00 发表的内容:
     就本公司及几位在FOXCONN朋友设计选用的行星减速机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目前台湾APEX行星减速机精度品质完全可替代德国行星减速机,而且价格不到德国的一半,为此我和我的几个朋友还得了部们cost down绩效奖励;日本行星减速机和台湾APEX的相比,无论传动精度还是结构优化等,相差好几个等级.
     随着进口设备配置的德国等行星减速机磨损老化以及本公司产业提升,目前已陆续用台湾APEX减速机替代进口减速机.可能是得到市场品质认可,台湾APEX减速机每年以10~15%增长幅度调价;据说明年年初在伴随新品推出的同时,还要向上涨价.
     另外,速比范围又特别宽,网上选型又方便.
     提供APEX网站(www.apexrobot.com.cn)给您一起分享.

网友N:
  据我了解到的资料,行星减速机的齿轮如为直齿轮,它必有如下的致命局限性:
a.直齿轮是同时进入啮合和同时退出啮合,故传动平稳性差,冲击和噪音也大.
b.直齿轮啮合较斜齿轮啮合重迭系数小,故直齿轮同时啮合齿数少,每一个齿负担的载荷就大,强度就差.
c.直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比斜齿轮大,故直齿轮结构紧凑性较同类尺寸和速比的斜齿轮要差.
   鉴于上述,选择斜齿轮行星减速机还是比较理想.国外品牌有:BAYSIDE,STOBER,APEX等;国内目前好像还没发现.
   以上代表个人意见,提供参考.

网友O:
本来想回答你,结果你自问自答
想要表现一下也不要这样呀....嘿嘿....

网友P:
摆线齿轮减速机

网友Q(2005-11-23):
德国lenze 减速机在欧洲占很大市场份额的。。。。

网友R:
我现在使用的是台湾APEX行星式齿轮减速机
它精密度高,可达1弧分。

不要崇洋,要讲求性价比。并不是国外的就一定好。

详细资料可见其网站www.apexrobot.com.cn

网友S(2005-12-23):
台湾VGM行星式减速机,精度高,价格很优惠,绝对性价比突出,取代很过日本减速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T:
我想做一种设备,要求传递给负载的转速为30-40r/m,希望的传动是电机-减速器-负载,但负载可能的温度达到200度,请问哪种电机和减速器比较好?

网友U(2007-11-26):
德国neugart,台湾APEX,13581799559

网友V(2008-01-21):
台湾硕阳电机大陆办事处(广州)
台湾品宏减速机

网友W(2009-05-09):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X(2009-11-15):
我顶 ,

受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