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电机电压高出额定值有没有影响??

楼主(2005-06-09):
如果直流驱动的电机额定是220V但因为速度过快而电压升到230多V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影响,电流和起温度都正常,对其电机和驱动器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速度怎么上去的?

楼主:
速度就是那样上去的啊!它可以开到那么高的!!

楼主:
速度现在已经开到最高了,再上不去多少了,电流很小啊,而且其他都正常的,我怕对驱动器有影响!!

网友B:
没事 ,可以放心使用 ,只要不是超的太多就可以

网友C:
样本上一般都会有标注,你可以查找相关的样本。

网友D:
如果使用变频器,可以工作在240V以下。

好好工作?

网友:
直流驱动的话,是电压决定转速的啊, 速度上去并不是引起电压上升的原因, 电压上升了才引起速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