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LC之间通讯

楼主(2005-06-09):
客户要求我们的设备(西门子s315-DP现场总线Profibus)与他们的plc联网以获取我们的设备信息,我想用MPI连接比较好,请问程序如何交换信息?比如,plc之间怎么读取数据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都是西门子的CPU啊? 是的话,用MPI也好,用PROFIBUS,连接上就可以直接读取的啊

楼主:
是西门子的,用MPI的话,比如说另外一个s7-400怎么读我们设备中的DB100.DBW10,是不是在硬件设置里面设置?谢谢大虾!!!

楼主: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急

楼主:
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急

网友B:
硬件连接只是提供通讯平台(通讯软件可以设定),数据交换要靠你软件来编。方法很简单,就是通过读去地址数据的方式,不防试试。

楼主:
谢谢阿华钱!!!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通过读去地址数据的方式?可否举一个小例子?

网友C:
s7中有网络通讯设定,对dp和mpi的通讯方式不一样,用mpi相对容易,需要在两边配置网络通讯参数。

楼主:
谢谢济南工控!!

网友D:
不论使用DP还是MPI,PLC之间的数据通信只能是IW、QW,而不是DB。只有使用OPC时,计算机才能读写DB单元。所以只能通过你的程序来交换数据了。

网友E:
用MPI在网络配置中编辑全局变量就可用了,不过通讯量不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