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每次接线总要接在I0.7这个点上PLC才能接收到信号!!

楼主(2005-06-09):
哪位大虾可以告诉我光电感应器NPN和PNP的区别吗???还有0------30VDC的光电感应!!我PLC用的是S-7 224的!!为什么我每次接线总要接在I0.7这个点上PLC才能接收到信号!!接在其它的点上就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我的PLC INPUT是接低电位的!!谁能教我啊!!

网友A:
这可是电子基础呀!

楼主:
帮帮我!!!我一直搞气动和液压的!!!求哪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B:
先前有讨论,带图的

楼主:
在哪里!!你能告诉我吗??周公

网友C:
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遮光ON,一个是入光ON,相当于PLC里的一个动合触点一个动断触点

楼主:
我PLC用的是S-7 224的!!为什么我每次接线总要接在I0.7这个点上PLC才能接收到信号!!接在其它的点上就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我的PLC INPUT是接低电位的!!谁能教我啊!!<<<<<<<<<<<<<<<<这是为什么??有哪位大虾可以告诉我啊!!!

网友D:
西门子的PLC通常应当接PNP的接近或光电开关即公共端为0V(或-24V),但若是低电平有效,就要检查到底是否为PNP型的PLC了,另一种可能是你在PLC编程时取了逻辑反(即取了通常所说的常闭信号--表现在漫反射光电开关为暗通,表现在反射板或对射式为亮通)。只能接IO7是说不通的,你还是检查一下你的接线和编程吧,也有可能你的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
但是这是事实!!!我真的接在I0.7上就好了!!编程我也没问题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奇怪!!我那NPN的居然能用在S7224上面!!!而且只能是一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