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sonic(松下)伺服马达定位不精度不高,该怎么样做啊!!??????请教各位大师!!!!TKS!!!!

楼主(2005-06-09):
松下(伺服马达)控制两个自动转台,一个马达定位好,另一个就不准?所有线路与程序都是一样的,PLC用NAIS-C32T2的型号。该怎么样排除呢?请教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定位不准是什么概念?能详细说说情况么?虽然同是同型号的松下伺服,但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两个马达

楼主:
也就是在伺服马达在工作一段时间( 30 MIN )后,开始出现偏差了,有大概5 MM---8MM ,的距离.

网友B:
C32T2的定位性能还不错呀,原因肯定是有的,我也不知道, 如果发现了请楼主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C:
是伺服定位不准还是转台定位不准?驱动器上能不能看到定位误差?

楼主:
是转台的偏差了,我检查了所有的线路都是正常的,另在伺服ON 时,转台是没有松动的,我真不明白是在哪儿出现了问题,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办法,TKS!!!!!!

网友D:
先看看在伺服控制器上能不能读到偏差值 ,再看是否电气原因

楼主:
TO:刘岩利师傅 我检查了,是转台在工作一段时间( 60 MIN )后,就开始看到了有明显的偏差,从驱动器上看不出有误差,与其它同样的设备参数都显示差不了多少.

网友C:
工作一端时间以后就开始看到明显偏差?我是应该理解为误差逐渐积累到肉眼可见,还是理解成之前没有误差? 从驱动器上看不出误差,这句好理解,但是加上“与其它同样的设备参数都显示差不了多少.”我就不懂了。您真的从驱动器上看定位误差了没有? 用记号笔在电机轴、连轴结等等地方画一条线,等偏差出现,而且足够大了,两个转台对比,从哪个环节开始不对的。我碰到过因为连轴结松动而定位不准的情况。

网友E:
也可能为元器件老化!

网友F:
如果从正常跟踪到出现明显偏差,而驱动器位置误差显示没变,可基本排除伺服驱动器和光码器的问题了,应重点检查外围驱动连接不可靠出现的误差累积现象。

网友G:
机械故障的可能最大。

楼主:
TO: 刘岩利师傅 我用马达单独试了的,在工作了有一些时间(30 MIN )后,就开始出现了误差, 从驱动器上看没有误差的.而且连轴结也去了的,还是有误差的呢.谢谢你了!!!! 也非常感各位师傅的热心关心!!!!TKS!!!!!!!!!

网友C:
直接看电机轴就不对了,那么就可以把机械问题都排除了。还剩电气问题和控制问题了。 如果在使用中没有断过伺服使能信号,没有清过计数偏差,那么基本也可以排除控制问题了。 电机到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线是否用了屏蔽线?PLC到驱动器的线是否用了屏蔽线?屏蔽层是怎么接的? 如果机械、电气、控制都没有问题,那就是伺服坏了。如果两台的型号一样,交换试一下。

网友A:
你现在是不是用的脉冲控制?如果是的话,换成模拟量控制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我已经搞好了,原来是电气干扰(EMC 的兼容性好可怕啊!!!!)的后果,我多重接地,OK!!!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G:
我用脉冲控制时碰到过乱发脉冲的情况,运动控制卡的计数器没有数,但脉冲去实际发出去了。将脉冲线调转接才解决。

网友H:
嘿嘿!干扰这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有时会搞死人的,这就要看功底了.

楼主(2006-10-24):
是啊!!相同的设备,在不同地方,运行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哎!!有时,真的搞不明白啊!!有时,真的只有靠运气了!!
  不过,功底好呢,少走弯路!!

网友I(2008-05-03):
以前我用三菱的PLC也出现过误差积累的情况,

我的使用状况是用在旋转分度转盘的定位上.

后来原因为PLC为脉冲+方向.而伺服选用的是CW+CCW的形式.

这样的话每次转动是因为方向信号的原因,会漫漫的少转一点

网友J:
学习了,接地非常重要

网友K:
我公司专门开发了伺服专用的滤波器,而且好多客户反应用了之后伺服的性能确定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国外,滤波器都是标配的产品,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希望我们的滤波器能帮助各位解决干扰问题,进而提升设备的性能。15801535138

网友L:
谢谢大侠!!我学到一点了!

楼主:
您好!--北成伺服,你的产品有样品吗?可否发一份资料来呢?谢谢!    416261688@QQ.COM

网友M(2011-01-24):
对:zhoujh 关于

以前我用三菱的PLC也出现过误差积累的情况,

我的使用状况是用在旋转分度转盘的定位上.

后来原因为PLC为脉冲+方向.而伺服选用的是CW+CCW的形式.

这样的话每次转动是因为方向信号的原因,会漫漫的少转一点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误差大的是不是有干扰了?机械方面原因导致的误差也不可忽视。既然“一个马达定位好,另一个就不准”,那你就不能以偏概全得出拼命地结论。难道只看后半句话就可以下结论吗?那样我也可以顺着你的结论说你居然还选用松下的伺服和PLC是更加的XXXX !-----请问这样的话你认可么?!

网友O(2011-07-28):
我有三台相同的设备,每个配电柜里面有一个三菱15K的变频器,一个松下3KW伺服驱动器一个松下900W伺服驱动器,没安装900W驱动器时3KW电机定位很准,增加后3KW电机总是走过50-80mm,900W电机报警或断电后3KW电机仍然很准确,请问怎样解决?三台设备只有一台是这样,其他两台定位都很准,配电柜内部接线方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O:
谢谢大家了    急急急!!!!!!!!!

网友P:
确认3台设备中只有1台有问题是吗?!如果是,先对调900W伺服试试。看看问题会不会消除或转移。

网友O:
是的只有一台偏差很大,另外一台经过测量也有偏差不过很小,不影响使用,偏差忽大忽小,一会走过、一会又能走正,一会又会走不到位,有什么方法能防止外界的干扰,我接过电抗器不过不起作用。

网友O:
对:波恩 关于

确认3台设备中只有1台有问题是吗?!如果是,先对调900W伺服试试。看看问题会不会消除或转移。

内容的回复:我们的接地是零地一线,如果地线接地不是很好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Q:
干扰可能出现在两个地方:编码器输出信号和伺服的脉冲输入信号。用示波器看看应该很容易找到原因。

网友O:
对:我已经给3KW的驱动器安装了一个滤波器,效果还是不行,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P:
零地一线?! 个人以为不如浮地。

先交叉测试,明确问题到底在设备上,还是伺服上。

网友O:
我们公司没有单独的地线,零线与地线是同一根线,设备手动定位很准,不开900W伺服也很准,只要900W伺服一上电使能定位就开始不准,一般是走过,给3KW伺服进线增加了一个滤波器,效果不是很好,不过定位偏差小了,有没有能彻底解决的办法?

网友P:
做过交叉测试吗?

网友O:
对:怎样交叉测试啊

网友P:
楼主前面说“只有一台偏差很大,另外一台经过测量也有偏差不过很小,不影响使用”,那就把偏差大的那台设备上的900W伺服与偏差大的那台设备上的900W伺服对调,看看偏差大小是随900W伺服的对调而改变了,如果是这样,说明问题在900W伺服上。如果偏差大小不随900W伺服的对调而变,说明问题在设备端。

网友O:
对:波恩 关于内容的回复:我换过了,没有随900W驱动器发生转移,3KW驱动器也换过一次,没有对调,而是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我感觉变频器的干扰应该是一方面,我开不开变频器距离差50MM左右,总共定位距离1000mm,开变频器时总是多走,多走这种现象正常吗,我的设备是变频器提速的同时完成伺服定位,伺服定位完毕变频器提速还没有完成,不过三台设备变频器都是三菱相同的型号,接线也基本可以确认没问题,变频器的PWM频率调到多少能减少对外界的干扰?抑制变频器干扰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O:
对:波恩 关于内容的回复:你好,我在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增加了一个滤波器,根据心在的情况还可以,偶尔偏差但偏差不大,可以接受,我打算在输入输出分别安装滤波器,希望效果能更好。

网友P:
这是一个高度实践化的问题,既然不随900W转移,而且感觉变频影响大,虽然设备间看似没差别,但差别肯定还在设备上。

建议现场打个地桩试试,另外伺服的信号线加磁环,变频和伺服的动力输出线加共模磁环试试

网友O:
对:波恩   我把变频器从柜子里面取下来装在柜子外面,一切都OK了,肯定是变频的问题了,并且老毛病也治好了,手动距离跟自动距离也不差了,变频器跟驱动器一块装就是有问题,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R:
我看到大家的我也来冒个泡,我给客户开发某机械的时候,也是伺服莫名其妙的跑着跑着就不对了!我是主轴每转一圈我的从轴跟踪4次,2次正转,2次反转!正反的位置也是一样的!那么应该是我一个周期工作下来伺服的脉冲累计值应该没有变化(即增量为零),但是每次一个周期下来我的伺服就要差几个脉冲(三菱MR-E,通过LED脉冲计数器观察,上位是翠欧运动控制器)有时候多几个,有时候多几十个,偶尔还会少几个!开始怀疑干扰,把所有的线拉出来,不放到线槽里!结果还是故障依旧,后来仔细的检查参数发现翠欧发出的是线性驱动信号,伺服设置的位脉冲+方向,修改设置之后问题解决!由于第一次用翠欧,代理商告诉我输出信号为脉冲+方向!汗

网友S(2012-11-02):
HI,大家好。我还是个菜鸟。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伺服做二十多分钟就偏差2mm左右。麻烦告诉我一下如何去解决,如何做才是出双重接地。能具体点吗?谢谢。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网友T(2014-10-24):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啊,求答案,,松下A4伺服做几分多分钟就偏差2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