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样寻找中心原点?

楼主(2005-06-09):
有一机切割机用伺服控制.伺服轴装一齿轮带动一有齿扇形物体边缘.中心原点应在扇形的边缘中间位置.可实现在以原点(扇形边缘的中点)为起点的正转反转定位控制.执行伺服原点复位时应准确回到原点.(扇形边缘的中点) 现在本人解决不了的是在自动回原点时,伺服可能在原点的正方向或是反方向.那它可怎样回原点啊!?我用的是台达的伺服.请大家帮忙出个方案吧!用伺服本身的功能还是要借助编码器等.谢谢!

网友A:
利用虚地稳零,将你的这个中心原点设定为虚地点,这样从电的概念上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TO:徐俊 请教"虚地稳零"何意?请您详细说明好吗?

网友B:
用台达的伺服你能成功,要用就用国外的伺服保你的。有事和我联系。lpfzhy@sina.com

网友A:
好象台达的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大家还有没方法帮帮一下忙?徐老师说的太深奥了!

网友C:
在两边加极限开关,找原点时,如果先遇到极限开关,就反向找,这样可以吗?

网友D:
用一个极限开关就可以

网友E:
如果是用PLC作控制器的话,加个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刘师兄说的是可以,但不够理想.(这样找原点太慢了) 如果用一个开关的话怎样控制呢?(它有可能启始位置在左或在右的啊,这两种情况伺服既要判断方向且伺服会停在感应器的右或左.该怎么处理这种现象?或是用其它方法呢? ------------------------请教请教!--------------------------

网友C:
用一个极限开关也够用了.如果上电时,极限开关无效,就向极限开关的方向找原点.如果先找到极限开关,或者上电时极限开关就有效,就反向找. 或者,用一个对射的光电开关,在转盘上加一个足够长的挡片,让它在半个行程中都能挡住光,就用他的边缘做原点.这样,上电时读这个光电开关的状态就可以知道在原点哪一边了.

楼主:
刘师兄这个方法非常好.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伺服在原点复位时是离开了近点信号后才停车的,如果它在不同方向而来.那原点就不准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较好呢?

网友F:
准确的原点回归,除了机械精度的保证,需要电气有个完美的运动过程: DOG搜索后需要爬坡,再检测PGO信号 我的建议: 1。在扇形弧中心想办法安装DOG信号。如果机械工程师想不出办法,我的建议:采用绝对定位系统,伺服系统追加记忆功能,在扇行边缘开始运动时,记住起始点,先运动完(测量完),让控制器分析经过的距离,再来定位回零即可。 2。在扇形(圆)中心安装绝对编码器,方便解决。但成本较高。 以上两种方法仅仅参考。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G:
设定朝一个方向找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C:
找原点当然要从一个方向找。如果初始方向不对,就先走过去,然后回头找。

楼主:
真的好高兴!!!!!!!!!!!!!!! 问题可以解决了.真切谢谢以上各位老师. 有机会见面定请各位喝茶. 如果还有好的方法请多多留言.THANKS!

网友H(2009-09-12):
采用绝对定位系统,伺服系统追加记忆功能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