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rotool中一个弱点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5-06-09):
用protool做一个项目的TP270,10"的界面,别的都好了,可发现两个很弱~的问题没有解决,请各位大虾帮忙了,我也是第一次用,感激!!!! 我查看了手册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以对一个量置位为例: 首先按钮触发事件的”单击“和”按钮按下时“的区别何在?我在模拟中看不到区别,都 是点击后就永久的置位(不会自己复位)。 现在需要的两种按钮功能: 1。按一次,就产生一个脉冲,即只是瞬间为1。(不管按多久,相当电气路中接触器自锁 的启动按钮),我想能不能使用一个按钮中两个功能,即按下时对一个量置位,释放时对 同一个量复位,这样做会有数据的更新周期问题吗? 2.按下的时候为1,释放即为0,这个完全不明白怎么实现。 请帮忙!!!!感激! 急!!

网友A:
对第2个问题 按下S, 释放R, 为事件选择功能里, 把按下和释放的功能都指定变量既可.

网友B:
1和2你说的其实是一种状态,protool就可以这样组态阿。

网友C:
单击就选择置位就不能复位了..而选择按下和释放就可以置位复位了.明白吗?

楼主:
问题在各位回复前就解决了,不过还是感谢!!!! 现在有另外一个帖子:“TP270的组态下载” 问题: 各位大虾: 我做的一个工程用tp270作界面,用串口已经将组态下好了。可是现场调的时候,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试着用ADPATER由USB转MPI下,连ADPATER的POWER都不亮,不能下。我在屏的Tranfer里选中了channel2为MPI也设置了地址~~~,可是没有办法实现下载。还请各位帮忙了!!!! 急急急急!!! 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