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导绿单位KΩ-c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6-09):
电导绿单位KΩ-cm是什么意思??和ms/cm是什么样的换算关系? 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

网友A:
前后是同一种单位吗?前者我认为是1CM长度的这种导线它的电阻是多少K欧的意思。后者不太了解

网友B:
查前边的讨论:‘电导率’

网友C:
就是电阻的倒数!表征物体的导电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