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适合的工控机箱!

楼主(2005-06-09):
其内放置的设备: 主板Intel® Desktop Board D865GVHZ(尺寸:9.60'' x 8.50'' [243.84mm x 215.90mm]))详见http://support.intel.com/design/motherbd/hz/index.htm 普通IDE硬盘 另在主板上插两块PCI插卡(尺寸大概是148 mm x 102 mm) ATX电源 在能安装以上设备的基础上,机箱应尽量小。 我的email:yangjeacy@yahoo.com.cn

网友A(2005-10-08):
◆ 应 用 工业控制,CTI系统,DVR系统。 ◆ 结 构 4U标准19″上架式,重钢型结构,前面板带锁。 ◆ 尺 寸 宽440mm×高177mm×深500mm。 ◆ 颜 色 黑色烤漆、银色烤漆。 ◆ 重 量 净重14KG、毛重16KG。 ◆ 适用主板 各种工控板、普通PC板。 ◆ 驱 动 器 CDROM5.25″×2(可选驱动架改为3.5″×3)FDD3.5″×1,内置HDD3.5″×9最大可装置13块硬盘,使用长卡时硬盘架可换选横导轨。 ◆ 面 板 开关门内2个前置USB2.0接口,1个电源开关,1个复位开关,和1个键盘锁开关,各开关都配有指示灯,1个门锁。 ◆ 风冷系统 3个散热风扇,前置1个12025高速滚珠风扇,后置2个8025高速滚珠风扇。 ◆ 扩展空间 7个PCI扩展槽。 ◆ 电源支持 300W、350W、400W AT、ATX电源及服务器电源。 ◆ 防 震 光驱架和硬盘架均配有防震装置,确保设备在恶劣环境下稳定工作,防震压条可防止插入板卡振动。 ◆ 抗 震 动 5-35HZ,扫描频率≤1oct/min,0.1″双峰位移17-640HZ,1.5G峰-峰加速度。 ◆ 抗 冲 击 10G峰-峰加速度,加速度300m/s,脉冲宽度:11ms。 ◆ 报警系统 内磁式8Ω扬声器。 ◆ 工作温度 0℃—50℃。 ◆ 储存温度 0℃—70℃。 ◆ 相对湿度 5%—95% 无凝露。 zf02902680@hotmail.com

网友A:
◆ 应 用 工业控制,CTI系统,DVR系统。 ◆ 结 构 4U标准19″上架式,重钢型结构,前面板带锁。 ◆ 尺 寸 宽440mm×高177mm×深530mm。 ◆ 颜 色 黑色喷漆、灰色喷漆、白色喷漆 ◆ 重 量 净重15.5KG、毛重17.5KG。 ◆ 适用主板 各种工控板、普通PC板。 ◆ 驱 动 器 CDROM5.25″×2(可选驱动架改为3.5″×3)FDD3.5″×1,内置HDD3.5″×9最大可装置13块硬盘,使用长卡时硬盘架可换选横导轨。 ◆ 面 板 开关门内2个前置USB2.0接口,1个电源开关,1个复位开关,和1个键盘锁开关,各开关都配有指示灯,1个门锁。 ◆ 风冷系统 3个散热风扇,前置1个12025高速风扇,后置4个8025高速风扇。 ◆ 扩展空间 7个PCI扩展槽。 ◆ 电源支持 300W、350W、400W AT、ATX电源及服务器电源。 ◆ 防 震 光驱架和硬盘架均配有防震装置,确保设备在恶劣环境下稳定工作,防震压条可防止插入板卡振动。 ◆ 抗 震 动 5-35HZ,扫描频率≤1oct/min,0.1″双峰位移17-640HZ,1.5G峰-峰加速度。 ◆ 抗 冲 击 10G峰-峰加速度,加速度300m/s,脉冲宽度:11ms。 ◆ 报警系统 内磁式8Ω扬声器。 ◆ 工作温度 0℃—50℃。 ◆ 储存温度 0℃—70℃。 ◆ 相对湿度 5%—95% 无凝露。 zf02902680@hotmail.com

网友B:
要是有量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朋友的在东莞有厂子做工控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