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ASKAWA 数控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5-06-09):
请各位师傅指教: 今天修一台大森(DASEN)的数控车,YASKAWA R2J50L 的系统。 开机报警: 329 PC CPU ERR 327 UNFINISHED PROG GEN 325 SERVO CPU ERR 173 MEM ERR ( PRM ) 175 MEM ERR ( MACR ) 几秒钟之后 173 和 175 消失,再出现 212 和 211 212 S - OT1 ( Z ) 211 S - OT1 ( X ) 检查系统电源 +5V 为 5.03V , +24V 为 22.81V 。感觉基本正常。 检查 I/O 信号时按X Z 轴的极限和回零开关以及操作面板上的所有旋钮、开关, 都有反应,地址也正常。并且有些面板开关 带有由 PLC 输出控制的指示灯, 按后也能亮。 机床的各个画面也能自由切换, 能看诊断参数。 但机床不能动作,手动也不行。 测量各电压也基本正常,主轴变频器和 X Z 轴伺服放大器无报警。 后来经人指点,可能是 PLC 的用户程序丢失。 请有经验的DX指点,到底是不是 PLC 用户程序丢失? 如何查看 PLC 程序?如果真的丢失怎样处理?

网友A:
plc程序丢失的话,可以把以前用的plc程序从新copy一份进去就ok.

楼主:
可惜的是,这台机子什么资料也没有。 更别说程序了。 怎么办呢?

网友A:
你们那这种型号的机床有几台啊.如果有两台同样的话用串口对传一下应该也可以啊。 如果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只有找厂商.

楼主:
只有一台啊! 真麻烦啊

网友B:
你是哪的,可以找我。

楼主:
你好 我在广东东莞。机子在深圳。 你是哪里的。能帮到我吗? 可以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

楼主:
怎么没人理了呢? 看来熟悉这个的人真是不多

网友C:
恰恰相反,熟悉这个的人很多 但不知如何帮你,鞭长莫及。很多问题需具体分析。 #检查 I/O 信号时按X Z 轴的极限和回零开关以及操作面板上的所 #有旋钮、开关, 都有反应,地址也正常。并且有些面板开关 #带有由 PLC 输出控制的指示灯, 按后也能亮。 #说明plc没问题

楼主:
谢谢关注 我的朋友说这些信号是系统的控制信号,是不会丢的。不能执行具体动作应该是PLC的用户程序丢失,即机床厂家编的程序丢失了。 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看到这些程序,如何检查程序。

网友D(2007-07-03):
先稳住了。别先想丢了

网友E(2008-02-02):
都不如我

直接找厂家不就完了

笨!~

网友E:
有人吗

那个机器是哪里生产的?

网友D:
传点图上来,说清楚。
1995年纵横国际给杭州手表厂设计的CNC高钻曾应用过安川的数控系统。

网友F:
我可以帮你搞定.
安川配件我也有.
对于你这种情况我可以给你个方案.

网友G:
没有任何资料,有点难啊

网友H(2009-01-22):
我是做这个的我是大森专家13942094548.0411-39873629.   15040501829

网友H:
关于这个数控系统R2J50L,,DAJ50L的系统报警和参数,PC51,CP50B,电源板都可以说,。检查下回零开关线是否好的,再就是轴板。线一定是好的和开关,看下诊断口,按F2键。不明白来电。13942094548.15040501829. 0411-39873629。大连数控机床配件中心

网友I(2009-02-24):
晕   才看到, 首先应该是参数丢了,其他等恢复参数后就应该显示明白了

网友J:
同意楼上的意见,很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对或者参数丢失。事实上很多信号灯也是由PLC控制其点亮的,信号灯能亮说明PLC程序未丢失,要是还怀疑这一点,不妨试验一下其他需要PLC控制才能进行的动作,比如开启切削水泵、换刀等动作,看能否正常执行,要是可以PLC应该未丢失。另外要检查各个模块间的通讯是否正常,当然也可能其余都正常,而是主板故障。总之要一个个去检查判断

网友K(2009-08-21):
R2J50L/M出现170,172,173,174等报警 注:该方法能解决大多数报警,Sample TextSample Text不止前面所列。

请详细阅读如下内容,完全理解掌握后再操作,具体解决方法:
1、报警号“170”存储错误(OFS);“172”存储错误(SET);“173”存储错误(PRM);“174”存储错误(DGN);等其他内存类相关错误.
2、操作前记录原机床程序和参数#6000~,#7000~,#7100~(在诊断里查找),经过处理后会清除所有参数和程序。最好能找到原机床出厂说明书,并校对好机床所有参数。
3、断电,将电柜内控制器上CP50B板侧面的SW开关(兰色,中间有箭头指示0~F位置)旋转到“7”;
4、上电,显示GENERATION画面,显示11种状态。请按照屏幕提示一步一步依次做如下步骤:
依次按复位RST键、NEXT键、ORG键,清全部参数;
断电,再上电,按RES(RST) ,NEXT,PRM(F3);
断电,再上电,按RES(RST) ,NEXT,SET(F4);
断电,再上电,按RES(RST) ,NEXT,PRG(F6);
断电,再上电,按RES(RST) ,NEXT,OFS(F8);
断电,再上电,按RES(RST) ,NEXT,DGN(F2);
断电,再上电,按RES(RST) ,NEXT,COM(F5);
断电,再上电,按RES(RST) ,NEXT,ALM(F1);
以上操作完成后,再断电将电柜内控制器上CP50B板侧面的SW开关旋转到4位置,输入全部参数。
5、断电,将电柜内控制器上CP50B板侧面的SW开关旋转到“7”;
6、上电,显示GENERATION画面,显示11种状态。
7、依次按复位RST键、NEXT键、PRG(F6)键,屏幕内容会发生变化,自动显示“……… 40M”字样
8、断电,将电柜内控制器上CP50B板侧面的SW开关旋转到原位置;
(0或者4,请根据原状态);
经过如上处理,系统重新上电即可消除报警

网友L(2010-07-15):
我也试过一台,是PLC程序丢失. 重新输入参数即可.

网友M(2010-09-07):
各朋友:有个问题,请指教:安川系统JEFMC-C031C,主轴夹头警报,怀疑时间设置太短。参数说明没有,还望指点,在那一参数里设置。或发邮件zhang432708@sina.com谢谢。

网友N(2011-10-28):
数控系统R2J50L,,DAJ50L的系统报警322 CMOS未使用区被使用,检查后发现PC51板有报警,发大连大森去修,收800元,回来后报警仍然存在。二次发去有半个月了,至今未果!!!

网友O(2014-02-26):
大森R2J50L系统,出现328号报警信息为UNSUITABLE MM51(注:重新上电也不行!),是哪里问题,如何修复,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P(2016-01-29):
请问谁有DA J50L数控系统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