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出模块无反应

楼主(2005-06-09):
我单位S7-200 PLC输出模块无反应,拆开未发现问题,为晶体管输出,24V电源正常,输入正常。不知如何办,请大侠赐教,输出I/O灯不亮。

网友A:
有没有运行?

网友B:
三菱有一个输出禁止特殊继电器用于屏蔽所有的输出,可以在程序里驱动,用于紧急状态下停机用,我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

楼主:
无法运行,请问是不是电源模块有问题,如有,请问如何判定,另我已拆开检查,未发现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B:
开机后有哪些灯是亮的,哪些灯是闪的?不包括I/O灯。

楼主(2005-07-13):
问题已解决,用S7-200编程软件清除密码后,重新强制I/O有输出,

网友C(2013-08-24):
LZ你好:我也是碰到你说的情况,清除完原来加密的程序后EM222输出模块也是没输出,灯不亮,我是菜鸟,请教下 重新强制I/O是在哪里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