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S7-200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5-06-09):
请教高手,2台S7-200之间交换数据,其中一台用USS控制2台MM440变频器,距离50~60米,该采用什么方法通讯?

网友A:
与变频器通讯的cpu选用cpu 226或cpu 224xp,两个通讯口一个进行uss通讯,另一个用于两个plc之间进行ppi通讯。

网友B:
200之间PPI通讯设置很简单的,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QQ:183896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