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的M8000怎么使用啊

楼主(2005-06-09):
本人刚接触PLC(FX系列),近日看别人的程序,大量使用了M8000,这个运行常0N的触点能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用处可多了,比如说用来构成无条件跳转,开机时把系统运行参数往寄存器里传送等,总之很多很多。

网友B:
在使用应用指令,取标志信号,而该标志又多处使用时,为避免出现错误,也可使用M8000作为执行条件。例如: LD M8000,ADD D0 D1 D2,LD M8022,OUT Y1, LD M8000,ADD D6 D7 D8,LD M8022,OUT Y2。 因为执行条件断开时,应用指令不执行,也不影响标志(如进位标志M8022);这时,若不复位,其他地方对标志的影响状态,将会被保持。

网友C:
可以读,不可以写,也就是只能用来做梯形图的条件输入,不可做线圈输出。

网友D:
在调试程序的过程中,我常用m8000/m8001来屏蔽掉一些不用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