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如何使用USB接口与PLC联接

楼主(2005-06-09):
我的NoteBook只有USB接口,请问该如何与台达EX系列PLC联接?

网友A:
好象有USB转串口呀! 笔记本用,

网友B:
需要在市場上买一个USB转rs232的转换线,再在notebook装上驱动就可以与台达的编程电缆相连了。

网友C:
如果象人机一样用USB就好了.

网友D:
买USB转RS232转换电缆。不过比较贵。

网友E:
市面上有USB转串口电缆,台湾产的比较多,价钱不贵。使用时要注意安装好驱动程序和串口设置。感觉不太稳定,有时会出现连接中断的情况。

网友B:
高端的EH机种可以增加一个USB转RS232的通讯扩充卡,插在EH的扩充槽里,不需另买转换线和装驱动,很适合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我这里有样品,不知道有没市场需求?

网友F:
买USB转RS232转换电缆,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