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希望知道不同时间塑料袋中液体的存留量

楼主(2005-06-09):
装满液体的塑料袋放入铁制加热箱中(从铁箱外面看不到),工作时,塑料袋内的液体从出水导管流出,我希望知道不同时间塑料袋中液体的存留量。(即:不能让袋内无水,我怎样才能从外面观察得到)要求:1、任何物质不能与液体接触2、加热箱内的温度大概有200度左右。 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放射型液位计.

网友B:
玻璃加热箱 200 度应该也可以

楼主:
装满液体的塑料袋放入铁制加热箱中(从铁箱外面看不到),工作时,塑料袋内的液体从出水导管流出,我希望知道不同时间塑料袋中液体的存留量。(即:不能让袋内无水,我怎样才能从外面观察得到)要求:1、任何物质不能与液体接触2、加热箱内的温度大概有200度左右。用压力传感器放在液袋下面,随着液体的减少,压力减轻,是否可以测出?这方法是否可以?(我对压力传感器不了解) 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