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和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6-09):
各位大侠好,最近用一个台达VFD-B型的变频器和旋转编码器做个速度闭环控制,我第一次用台达,想问大侠们,实现这个闭环控制要怎么做,PG收回来的信号在变频器里要怎么处理啊,另外PG板有没有倍频的概念,还是收到多少脉冲就告诉变频器有多少脉冲啊,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编码器+PG卡+变频器,把你选用的编码器的PPR填到参数10-10,再把00-09设成01或03(当然如果设成03矢量控制的话还设其他参数啦,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