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下仪表PID分别怎么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5-06-10):
我现在用智能温度仪表控制电动阀来实现发酵罐的温度控制。请问仪表PID的P1比例,P2积分,还有rt响应时间分别怎么设置才能更好?还有就是怎么误差信号怎么控制电动阀的呢?谢谢,请教下高手。。。。

网友A:
设置PID调节参数是根据现场使用设备运行情况来确定第的。对呀,没有误差就不能调节了,误差信号负反馈闭环调节的。温度控制中温度滞后影响很大的,注意设置微分参数值。

网友B:
可以用仪表的自整定

网友C:
比例度越小调节器输出变化越大,积分时间具有消除余差的作用,越大作用越小.微分时间,具有超前作用,越大作用越强.具体还得到现场根据情况调校因为偏差和干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