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安装

楼主(2005-06-10):
大家好,我买的三菱伺服电机的轴是光秃秃的,怎样和丝杆连接?用同步皮带,伺服电机就大材小用了,如果在伺服电机的轴上打孔,用联轴器连接,这样又很难对准,且伺服电机怕损坏,不知怎么办好,大家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用连轴结一定要打孔吗?

楼主:
刘老师,您有啥哈办法?没有键,怎样弄?,在线等

网友B:
自己在铣床上开个键槽吧,小功率的伺服都要自己弄的,也可以要销售商代劳。自己弄的时候要小心点,最好用夹具夹好了再加工。千万别试图把轴拆掉再加工!

网友A:
有的连轴结是不需要键槽、打孔的,只是抱轴而已。不过好象大功率电机没人这么干。

网友C:
如果不能按刘老师提议的抱抽(通常配减速器的)又不想加工,可以试一试过盈配合联接.设计好的话非常可靠,但拆下来困难.

网友D:
应该用涨套的,不能开键或者打孔什么的会损坏检出器的

楼主:
涨套是什么东东?

网友D:
这是一种连轴结的别称,你只要询问一下搞机械的师父就知道了,这种东西拆装方便,比轴上有键的还要方便,而且不会对轴有任何损坏,涨套有成品的,各种规格都有的,记住千万不要在电机轴上做什么文章,既然设计上没有键,肯定有它的道理哦

网友E:
弹性连接器不要打孔的。

网友F:
涨套是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斜面张紧套,有一些轴承就有这个结构

网友D(2005-07-14):
涨套是很长见的东西

网友G:
用联轴器就可以了,用摩擦力来保证

网友D:
联轴器是当你的电机和驱动部直接连接的方法,如果空间不允许的话用涨套+同步带也很好啊,涨套、联轴器哪种方法都可以主要看工况来决定

网友H:
同步带会使精度降低很多吗? 我觉得同步带也可以用于高精度的地方, 有那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I:
其实,日本的伺服电机,都是光轴的, 所以就有很多做弹性联轴器的厂,专用配伺服电机用 你只要告诉你的型号及丝杆的规格 就可以做到了QQ402022648

网友J:
好好看样本那里有这么多事情! 可以选择有键漕的规格。

网友:
同步带不会降低精度的,这只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选择的一种联接方式。是在机械设计中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K:
不用加工,直接用抱轴联轴器就可以啦

网友L(2005-10-30):
有很多人在这里瞎说!
光轴很常见,就是采用涨套(也又叫涨紧套的)连接,绝没问题。刚性比键联和同步带都好,我最大做过37牛米。

网友D:
这是很久以前的帖子了,怎么还有人找出来啊,楼上这位我真佩服你哦

网友M:
我公司设备的传动部位都是用同步带和联轴器的,很好啊,

网友N(2005-12-15):
使用韩国产的弹性联轴器,最大额定力矩65kgf.cm.

网友O:
有的连轴结是不需要键槽、打孔的,只是抱轴而已,如惯量较大,可买HC-SF得伺服电机,都开好键槽了

网友P(2006-01-18):
用连轴器呀,有刚性连接和弹性连接,主要看你同轴度怎么样,进口的连轴器很不错呀.:)

网友Q:
个人觉得用涨套或者联轴器都可以,关键是效果.

网友R:
用同步带好象对编码器不太好,安装不好,易损坏编码器.

网友S(2006-03-01):
用夹紧的联轴器.

网友T(2006-04-10):
用涨套或者联轴器都可以

网友U:
用涨紧套就行了

网友V:
我们单位的三菱伺服电机都是通过联轴器和丝杠连接的。不过电机的功率不大。

网友W(2006-10-15):
丝杠方便

网友X:
采用涨套联结很方便。

网友O(2007-04-22):
采用张紧联结器,越锁越紧

网友Y:
我们这里丝杠和电机就是用同步皮带连接的 精度挺高的

网友Z:
还是涨紧套了。用同步轮锁也没有问题了啊。三菱的电机我们都用过几百台了也没有说锁不了的啊。从来都没有说开槽过

网友AA(2007-05-24):
走過路過學過

网友AB:
也有用同步带的情况,且很多,主要看机器的要求
但楼主的问题我想主要是联轴器的选择
我们国内的机器在机械方面的加工精度往往不多,一般要选用双膜片联轴器(双膜片也有高刚性的型号),可以容忍较大的安装误差,但相应的会降低机器刚性,要看具体应用,如果对伺服电机的增益不要求调得很苛刻,是可以用的。
开槽是不好的方式,如非必要,最好别开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阳光好东东在 2005-6-11 21:56: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用涨套的,不能开键或者打孔什么的会损坏检出器的
--------------------------------------------------------------------------------------------
支持

网友AD:
提醒大家以后选型的时候注意些,三菱有些电机是带键槽或着是D型的,直接选用就可以了.

网友P(2007-07-12):
就是连轴节呀,刚性的弹性的都有呀,上网查查嘛!:)

网友AE:
直接用联轴器连接就行乐

网友AF(2007-08-13):
需要提供资料的可以找我,希望能帮你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QQ:289013755

网友AG:
我们这里的设备就是用涨紧套联结的,扭矩也很大的,没问题

网友AH(2007-11-09):
用联轴器就好了

网友AI:
选带键的就可以啦..感觉小功率伺服光轴带联轴器是市场上的主要用法啊..

网友AJ(2008-10-20):
据我了解,三菱的电机小功率的是斜轴带键的,中大功率的都是直轴不带键的,无论哪一种都可以用联轴器啊,联轴器里面有锥度的,只要锁紧以后就会把轴抱死,还要打孔才能装就笑死了。

网友AK:
“还要打孔才能装就笑死了”———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