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4个PID回路的调节器?

楼主(2005-06-10):
请问一下哪些厂家的回路调节器可以有4个以上的单独的PID回路呢?

网友A:
日本岛电有3回路的PID调节器,四回路的没有,你使用在什么系统上,要这种使用方法。

网友B:
用PLC吧,或者单片机

楼主:
可以用西门子的过程调节器系列有单独四个回路的。SIPART DR24系列。 用PLC太贵了吧?其实很多简单的应用场合,用几个调节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B:
那就只好用4个调节器了

网友C(2006-04-26):
全球安装宽度最小的4路带自整定自适应技术的人工智能APID调节器 宇电有四路PID调节器型号AI-7048能测量4路温度,采用热电偶输入,SSR固态继电器电压输出,它具有输入数字校正及数字滤波功能,各通道可以有不同的输入规格,即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计算机或编程控制器PLC联机使用。 新一代D5/E5型DIN导轨外型,其中D5宽度仅22.5mm,可直接用连线连接手持显示器进行编程,使用方便。见图 每个回路都具有独立的上下限报警功能,并且其报警输出位置可以编程定义。不同输入回路的上限或下限报警信号即可编程为从同一报警通道输出,也可从不同的通道输出。 具备先进的计算机通讯功能,1台AI-7048在通讯时可等同4台独立的测量仪表。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C:
顶一下!

楼上的同志现在不需要用4个调节器了!

宇电有四路PID调节器型号AI-7048能测量4路温度。

新一代D5/E5型DIN导轨外型,其中D5宽度仅22.5mm,可直接用连线连接手持显示器进行编程,使用方便。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