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PA仪表与Fieldbus FF仪表的比较

楼主(2005-06-10):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FF总线仪表与Profibus仪表的比较呢? 有的话,能否给一些FF总线仪表或者总线系统的介绍?

网友A(2005-09-29):
1、二者都支持本安。 2、二者内部都有功能块,但FF H1中的功能块数据及种类可以很丰富的,在组态及调度方面对于工程师来说有很大的自由度;PA中可能只有一个变换块及一个功能块,如AI,且是开机就启动的,可能不需要调度。 3、FF H1中现场仪表也可以且有LAS功能,从功能上讲,所有设备(除了LAS外)是等同的;PA仪表必须通过DP/PA网关与DP PLC相连才能工作,所有的PA设备只能作从设备。 先讲这些,其它的想起来再说。

网友B(2006-03-13):
Profibus: GSD文件(导入控制系统)用于一类主站
          DD文件 (管理系统)    用于二类主站
FF:       DD文件

网友C(2006-08-08):
价格呢?谁高谁低!

网友D(2006-10-13):
两者的标准不同,一个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另一个用于电力自动化

网友E:
不错!学到新东西

网友F(2007-02-02):
PA和FF的仪表,没有什么意义去分别它们,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 看DCS是FF还是PA, ROSEMOUNT等仪表供应商都可以提供FF和PA的产品, 价格差不多, FF和PA都是这些仪表商家的一个选项.

网友G:
用的广泛的就是FF和PROFIBUS

网友H(2007-08-19):
不太知道PA总线的仪表!谁有资料呀?谢谢!xiaoyang5227@163.com

网友I(2007-10-24):
现场总线系统FF与Profibus的比较
一、 FF与Profibus的共同点
1. 低速总线都符合IEC/ISA的物理层协议
2. 都能实现总线供电和本安防爆,可用于危险场所。
3. 都得到有用户和制造商组成个国际组织的支持。
4. 都是用数字信号代替4-20MA DC信号。
5. 都能实现多点挂接,以节约电缆和相关成本。
二、 FF与Profibus性能比较
Profibus FF
物理层 IEC1158-2    IEC1158-2
通讯速率 31.25Kb/s 31.25Kb/s
总线供电 可以 可以
利用现有电缆 可以 可以
本安防爆 可以 可以
链路层 802.4令牌 专门设计
点对点通讯 可以 可以
网络时间同步 不可 可以
周期性数据 主站呼叫 定时发送
应用层 延伸到DP    FMS
功能块 有限 用户任意开发
功能块标准化 无 有
DD功能 无 有
系统管理 无 有
工位号检索 无 有
网络地址指定 无 有
防止地址重复 无 有
功能块定时执行 无 有
仪表状态信息 无 有
控制功能分散到现场 无 有

三、 FF与Profibus优点比较
Profibus FF
节约起动成本 可以 可以
设备认证 有 有
自诊断和维护设备 有限 有
现场设备远方组态 有限 有
现场设备远方校验 无 有
用户选择设备的自由度 有限 有
多台上位机 影响扫描周期 不影响

四、 FF与Profibus差别
1. 能否将控制功能分散到现场设备
FF-采用出版者/订户的通信模式,使不同制造厂的现场设备间可以通信、交换数据并共同工作在一个网络上。网络上定时向通信、交换数据并共同工作在一个网络上。网络上定时向所有的设备广播时间,保证网络上所有的设备时间同步,从而使功能块能按精确的时间间隔和顺序执行,并能精确报警,所以,FF可在现场设备中完成控制功能。
Profibus-采用主从通信模式,所有的通信都要通过上位主站,因此,现场设备之间通信很困难。不具备系统管理和时间同步功能。因此,不能在现场设备中完成控制功能。
2.能否实现真正的可互操作
FF-FF通信协议特有的用户层中规定了29种标准功能模块,实现基本控制功能。这些功能模块内装在各种现场设备中,使各种现场设备之间很容易实现可互操作。FF通信协议的应用层中采用了设备描述(DD)技术,尽管不同厂商的设备设计了不同的控制功能,但只要向用户提供该设备的DD文件,上位系统就可以马上了解它的全部特性和参数,对它进行组态,做到即插即用。
2. 是否真正开放
FF-现场总线基金会保证其各部分技术都有不止一个供应商将它开发成商品,如果没有多个供应商参见开发,基金会将拒绝提供该部分技术。基金会的董事会由11个不同公司的成员组成。
Profibus-其部分技术只有一个公司掌握,例如,高速离散控制所必需的高性能芯片只有一家公司能提供。其董事会由4人组成,其中两人来自一个公司。
3. 是否能方便地构成控制系统
FF-在网络上挂接一个新设备时,能自动指定该设备在网络中的地址,真正做到即插即用。能自动防止重复指定地址,保证一台设备一个地址。可以在网络上按工位号检索设备,而不必考虑该工位号是在网的何处注册的。
Profibus-Profibus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

网友G:
PA总线的仪表
SWAN,E+H,ROSEMOUNT,ABB,HONEYWELL,YOKOGAWA等都有支持FF和PA或DP的仪表,价格也就贵5000吧.

网友J:
Profibus最初是为PLC开发的,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发展,但功能等方面还是不如FF

网友K(2008-01-03):
FF的表功能比较全,但FF通讯速度个人感觉比较慢

网友L:
以上发表意见的作者似乎都比较倾向于FF

网友G:
1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大规模采用 FF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
全厂控制系统规模:DCS I/O 141809,SIS I/O 9487,合计 151296.
现场仪表设备总共 54025 台
其中 FF 现场总线设备 14375 台,占 26.6%
总回路数 48200 个
总位号 168,000 个
FF现场总线网段 2473 个
现场接线箱 5300 个

2 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
项目概况
项目总IO点:60,000
软件点:200,000
FF现场设备数量: 16,000
目前南海项目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FF项目之一
现场控制站的数量:120

3 FREP 福建炼油乙烯一体化项目
全厂采用数字化自动化结构,全面采用基金会现场总线(Foundation Fieldbus)技术。
共采用10套DCS系统,2个中央控制室,22个外站。总IO点数超过40,000。
FF现场设备12,000台。

网友M(2008-03-18):
有一点注意:支持FF协议仪表的系统不太多,知名的DCS支持,但PLC系统支持的就为数不多了,而PA仪表几乎所有的自控系统(DCS/PLC)都支持。而且组态起来比较简单

楼主:
目前PROFIBUS支持力度广,技术公开性高,都是国家标准了

网友N:
两者采用的传输电缆相同:双绞屏蔽电缆STP-100Ω one pair 18 AWG  或 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00Ω one pair 18 AWG .

网友O(2008-08-25):
学习了,正需要

网友G:
其实比较的意义并不大,只是支持一种总线而已。

网友P:
PROFIBUS-PA仪表与FF仪表用途差不多

网友N(2008-10-31):
PROFIBUS-PA与FF的H1系统的电缆可通用,都是特性阻抗为100Ω、线芯导体截面积为18AWG(0.828mm²)的屏蔽双绞线。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关于FF的表功能比较全,但FF通讯速度个人感觉比较慢

他们的物理层一样的,通信速率31.25kbps

网友Q:
我们有

1)我们有压力和温度的PROFIBUS PA仪表

2)我们有压力、温度、电流转换(FF/4~20mA)仪表

还可以定制开发呢,美国EIM公司就是我们提供的OEM园卡,不信到FF基金会注册产品看看!

联系吧:lin.yue@microcyber.cn

网友P:
PA为西门子为首的欧洲阵营,

FF为艾默生等为首的北美阵营

网友R(2009-01-22):
  相较而言:PA仪表对用户的技术门槛低,FF仪表的功能比较强,但一般人要用好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PA仪表就简单多了。而PA表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比FF的高多了。

网友P:
美国推广FF,欧洲推广PA

网友S(2019-07-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