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组态求助!

楼主(2005-06-10):
一共三个S7300的站,通过DP总线通讯. 其中一个为主站.组态后进行CONSISTENCY检查,有以下问题.并且当三个站拨到RUN时,三个都自动进入STOP状态. Outputs for consistency check for work Outputs for station 'SIMATIC 300(1)': Warning: Caution: in station SIMATIC 300(2) there are additional nodes that also have to be reloaded. Warning: Caution: in station SIMATIC 300(3) there are additional nodes that also have to be reloaded. Outputs for station 'SIMATIC 300(2)': Warning: Caution: in station SIMATIC 300(1) there are additional nodes that also have to be reloaded. Outputs for station 'SIMATIC 300(3)': Warning: Caution: in station SIMATIC 300(1) there are additional nodes that also have to be reloaded. Result: 0 error(s), 4 warning(s)

网友A:
1、先在各自PLC程序中加入OB82、OB86; 2、检查以下通讯对应的地址长度是否一致; 3、“Warning: Caution: in station SIMATIC 300(1) there are additional     nodes that also have to be reloaded” 是提醒你在该总线网络上有智能从站或二类主站,建议也下载更新,不影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