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数据存读问题

楼主(2005-06-10):
我想知道,b&R的PCC或者PP能否将数据存储为.CSV格式,以及能否在.CSV文件中读取数据.

网友A:
SG4系列可以读些CSV文件。

楼主:
请问PP120可否读取,以及读取后怎么跟我的变量对应

网友A:
SG4表示基于INTEL平台的控制器,典型的有PP120系列,PP220系列,CP5XX系列,CP3XX系列。因此PP120可以读些CSV文件。 如果你知道VB/VC++如何读取,在AS中操作类似。CSV典型格式: a11,a12 a21,a22 你的变量和读些次序对应。由于AS中只有fileio库,你得熟悉CSV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