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rio 的参数

楼主(2005-06-10):
各位高手:现在用trio的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接触,但对有些参数不是很明白,如(base_dist,link_dist,excitation_dist)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您用的是CAMGEN里的功能.主要是为用CAMBOX指令服务的. BASE_DIST指的是同步段从轴走的距离. LINK_DIST是指在整个周期(例如切一个产品)主轴走的距离. EXCITATION_DIST是指为了保证切刀对主轴上一个产品每次切一个而调整的刀要加速或减速的距离. 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从轴走BASE_DIST+EXCITATION_DIST所用时间与主轴走LINK_DIST所用的时间相同.刀切的时候要与主轴速度相同,也就是走BASE_DIST这段. 顺便问一下,您是做旋转刀飞剪方面应用吗?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但在做的过程中,单位是怎样来算的,例如:伺服的编码器为1024脉冲,四倍频后为4096,即TOTAL DIST=4096,变频电机所带的另一编码器为1000,BASE-DIST=1000,EX-DIST=3096,那LINK-DIST=?当我要变换长度时,是不是LINK-DIST和BASE-DIST都要变化,谢谢

网友A:
这里涉及到单位设置.假如你产品长度对应变频电机转半圈,你希望对应的旋转刀转一圈. 也就是主轴(变频电机)上产品长度是半圈(2000个记数),如果你主轴单位设成UNITS=4000(1000X4).则在CAMBOX里对应的LINK_DIST=0.5. 如果你在从轴上单位设为UNITS=4096,则TABLE MULTIPLIER=1.注意TABLE里计算的值都是四倍频后的记数(COUNTS). 1PULSE=4COUNTS. 你可把产品长度设成UNITS乘以一系数,例如LINK_DIST=UNITS*X,X是在触摸屏上输入的一参数. 当产品长度变化时,一般改变EXCITATION_DIST而不是改变BASE_DIST来实现旋转刀保证转一圈是切一个产品.当然也可改变BASE_DIST. 在两轴单位不同时,最好用PP_STEP把二者统一起来. 有了具体应用,就更有利你学这个非常有用的指令了. CAMBOX指令需要些时间来理解,你可来电话询问详细怎么使用:021-58797659. 谢谢选用我们的产品!

楼主:
目前我在做一种横切设备,正在准备过程,所以会有很多的问题。 如换产品时,我知道需要一个公式来计算,而这个公式是不是要有切刀的直径及走纸的编码器有关系,一般来说其具体的关系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实际上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设计一条曲线,可以用正旋函数或二阶(三阶)多项式.你也可参考CAMGEN里现成的轨迹. 该函数把主从轴在一个周期的位置关系通过产品长度和切刀周长(考虑编码器分辨率)表达出来. 有什么进一步问题,来电话联系吧. 周末愉快!

网友B(2008-05-07):
各位高手,我现在正在应用TRIO  MC206,对其不太了解,指令IN(0)是读取0通道,请问0通道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C:
0通道是编号,就是第一个通道了

网友D:
MC206上有8个开关量输入和8个双向输入/输出通道,其地址编排从0开始,0到7指的是前8个输入通道,8到15指的是后8个双向输入/输出通道。 In指令用来读取对应通道的当前状态,IN指令内的参数,指的就是通道号。IN(0)指的就是读取第0个通道的当前状态值。

网友B:
在此多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E(2009-01-12):
Trio技术支持 :您好.请问Trio可以像数控一样做螺距补偿吗?如果行应怎样做呢?

网友F:
用CAMBOX可以,主轴和从轴单位一样,从轴对应各螺距位置可以相对于基准加一点或减一点,这样主轴(等间距)可以是虚拟轴,从轴可以是带补偿的实际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