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ntouch历史趋势图中动态地删除某支画笔上绑定的标记名

楼主(2005-06-10):
有没有兄弟知道如何在intouch历史趋势图中动态地删除某支画笔上绑定的标记名,也就是把指定的画笔上不指定任何标记名

网友A:
定义一个名字为"none"的,类型为"Tag ID"的标记名, 然后调用脚本: HistTrendTag.pen1 = none; 就可以了, HistTrendTag用实际的历史趋势标记名代替, pen1处实际可取pen1-pen8.

楼主:
非常感谢controller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