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05-06-10):
我现在想利用西门子PLC和西门子变频器来控制两台交流电机的同步运行,电机内有编码盘,但我想知道如果不用特殊模块,是否可以只给变频器一个信号,让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PLC如何编程?

网友A(2005-09-21):
如果控制复杂一些比如要对电机随机调速,可利用USS协议对变频器编程控制,输出的两个电机并接就行。控制要求简单的话,直接利用PLC的输出点驱动变频器即可。

网友B:
角同步?可以用T400+6SE70

网友C:
我又一款控制器也是用来控制主从马达的速度。 功能描述: 马达驱动控制器(MDC)通过改变一个隔离DC 控制信号给 马达驱动系统来调整电机速度。操作方式有2 种:主动方式和随 动方式。主动方式利用MDC 中编程速度设定点来直接控制电机 速度,利用取自电机轴或一个顺动轴脉冲编码器的反馈频率给 MDC 来进行调整,随动方式利用第二台电机速度或外部频率源 通过比率来控制电机速度,比率设定点被编程进MDC。使电机 从动于主电机,或以一个固定速度比率来工作。 主动方式有2 个速度设定点和2 个斜升设定点,随动方式有 2 个比率设定点和2 个比率斜升设定点。两种方式共享一种点动 速度设定点,一种点动斜升设定点,2 个报警值和一个增益值。 当单元掉电时所有设定点被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马达驱动 控制器提供附加特点,允许单元被一台马达驱动系统控制时实时 调节速度(主动方式)或比率(随动方式)设定点。使用:“上” 或“下”箭头键经由前屏可对设定点进行调整。或由2 个编程的用 户输入来增大或减小设定点,MDC 提供2 行8 个字符字母混合 显示,英文菜单易于阅读和编程,可编程4 钟翻转指示显示来观 察各种参数,编程禁止DIP 开关使用一个外部用户输入来保护设 定并禁止在操作中改变编程。 输入频率: 1Hz~20KHz(主动方式), 1Hz~12KHz(随动方式) 控制精度: 0.01%速度设定点(主动方式) 0.02%比率设定点(随动方式) 最小频率分辨率:0.00125Hz

网友D(2007-02-07):
是不是也可以加快板子,使他们以同一转矩运行.

网友E:
用DP网将两个变频器和PLC联起来
PLC控制信号同时给出

网友F:
用US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