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RS422冗余

楼主(2005-06-10):
客户有一应用,已有两条422线路,可两端设备各只有一个422口,想用这两条422做线路冗余,可有此类设备实现?

网友A:
可以在设备端安装一个端口一转二的转换器,就可以了,有这类设备,我以前用过南京英奥的接口转换箱。 另外你可以试试环型的通信电缆接线方式,电缆由一个接口连接到两台设备后,再接回另一个接口,这我没试过,不过看见过别人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