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5-06-10):
求解?请问在运动控制时,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有什么区别?怎么选择。

网友A:
请检索本论坛之前的帖子。

网友B:
伺服放大器有速度环,位置环,电流环, 定位模块等产生脉冲的装置也有速度,位置,等控制方式,不知你要问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