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plc与三菱FRA540变频器

楼主(2005-06-10):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西门子s7300plc与三菱FRA540变频器进行PROFIBUS-DP通讯。各位前辈:你们做过吗?烦请告诉。谢谢!!!!

楼主(2005-09-27):
怎么没人答复呀

网友A:
FRA540变频器需要FR-A5NP适配器(选件),下载相应的GSD文件,S7-300-DP口设为主站,变频器为从站。在S7-300进行网络设置,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B:
GSD文件可以找卖变频器的厂家要。在STEP。7里面组态硬件,并在这里插入GSD文件。再在程序里面调用SFC14/15。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过一个礼拜就要调试了,但愿能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