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频炉系统中的节能方法???

楼主(2005-06-1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采用静态补偿。

网友B:
1、对于PI参数的调节计算要取的准 2、对于静态的补偿要舍适 3、频率的处理要合适

网友C(2008-09-14):
学习中,偶还没有接触过中频炉,谢谢那位能够提供资料学习~~~

网友D:
中频炉什么意思?是说得现场的一些电机变频还是说得他本身阿?我是初学者,请多多帮助!

网友E:
是不是只能从恒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F(2008-11-07):
动态补偿应该比较好的,这只是我的建议。

网友G:
只用动补是不行的,中频炉控制会产生大量谐波的  最好是TSF谐波治理加补偿

网友H(2009-01-13):
动态补偿应该比较好的。

网友I(2011-11-22):
中频炉节能:

1.选用大中频炉厂家生产的中频电炉,保证中频炉阻抗匹配,使中频自身实现最大工率工作。

2.经常检修中频炉,使中频炉能工作在正常状态。

3.请专业的中频炉维修人员进线维修、维护,保证中频炉坏以后第一时间维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