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plc与三菱FRA540变频器进行PROFIBUS-DP通讯

楼主(2005-06-10):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西门子s7300plc与三菱FRA540变频器进行PROFIBUS-DP通讯。各位前辈:你们做过吗?烦请告诉。谢谢!!!!

网友A:
我用PROFIBUS控制过西门子、SEW、丹佛士的变频器,做法基本差不多,但是每个公司变频器的控制字、状态字的定义都不一样,然后就是设置变频器参数,主要有总线地址、控制源等参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