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连接两台冗余的plc

楼主(2005-06-10):
intouch如何连接两台冗余的plc,要建立两个topic吗

网友A:
应该不用的,因为互为冗余的PLC一次只会运行一组,没必要建两个

网友B(2006-03-21):
建立两个Topic用IOSetAccessName切换,www.datafactory.com.cn

网友C:
需要随时切换吗?一般大型系统PLC都是冗余的,一般一个运行,一个备用!我们这里改的都没备用了,另一个就是保证随时可以接上使用,7年了一次都没切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