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求助siemens TP170B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06-10):
各位高人:PLC为S7-300的,用TP170时间稍长一点的话,触摸屏上面所有的数据都显示成#字样?但是在切换画面时还能瞬间显示真实的数据,修改数据的时候不能被接受。请问如何解决这个#的问题,和通讯的关系大吗?还是外界的环境太恶劣?谢谢!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是通讯的问题,你TP170是挂在MPI口上的吗?

网友B(2005-07-29):
应该是通讯问题,也有可能是信号干扰.

网友C(2007-11-30):
将PLC程序重装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