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ID指令的介绍

楼主(2005-06-10):
一.指令说明: PID S1 S2 S3 D S1:目标值(SV) S2:测定值(PV) S3:参数 D:输出值(MV) 16位指令名称为PID 32位指令名称为DPID 其16位之S3参数表如下所示:
其32位之S3参数表如下所示:
二.PID指令运算公式: 本指令是以速度及测定值微分型态为依据来执行PID的运算。PID的运算分成自动,正向动作及逆向动作3种,而正逆向动作由 S3 +4 的内容来指定。此外,与PID运算有相关的设定值也是由 S3 ~ S3 +5所指定的寄存器来设定。 PID的基本表达式:
其中PV(t)S 表示PV(t)的微分值,以及E(t)1/S表示 E(t)的积分值,当动作方向选择正向或逆向动作时,当 E(t)值小于等于0,则被视为0。
符号说明: MV :输出值 Kp : 比例增益 E(t) : 偏差量。 PV :现在值 SV : 目标值 Kd : 微分增益 PV(t)S :PV(t)的微分值 Ki : 积分增益 E(t)1/S:E(t)的积分 三.控制方块图:
注意事项和建议: 1.使用者于调整KP、KI及KD三个主要参数时,请先调整KP值(依经验值设定),而KI及KD值先设定为0,等到调整到大致上可控制时,再依序调整KI值(由小到大)以及KD值(由小到大),调整范例如范例四所示。其中KP值为100则表示100%,即对偏差值的增益为1,小于100%将对偏差值衰减,大于100%将对偏差值放大。2.本指令动作须配合许多参数值控制,因此请勿随意设定参数值,以免造成无法控制之现象。 范例一:使用PID指令于位置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0)
范例二:使用PID指令于速度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0)
范例三:使用PID指令于温度控制时之方块图(动作方向S3+4需设为1)

楼主:
四.PID指令调整步骤说明: 假设控制系统之受控体G(s) 的转移函数为一阶的函数 (一般马达的模型均为此函数),命令值SV为1,取样时间Ts为10ms。建议调整步骤如下: 步骤1:首先将KI及KD值设为0,接着先后分别设定KP为5、10、20及40,并分别记录其SV及PV状态,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步骤2:观察上图后得知KP为40时,其反应会有过冲现象,因此不选用;而KP为20时,其PV反应曲线接近SV值且不会有过冲现象,但是由于启动过快,因此输出值MV瞬间值会很大,所以考虑暂不选用;接着KP为10时,其PV反应曲线接近SV值并且是比较平滑接近,因此考虑使用此值;最后KP为5时,其反应过慢,因此也暂不考虑使用。 步骤3:选定KP为10后,先调整KI值由小到大(如1、2、4至8),以不超过KP值为原则;然后再调整KD由小到大(如0.01、0.05、0.1及0.2),以不超过KP的10%为原则;最后可得如下图之PV与SV的关系图
附注:本范例仅供参考,因此使用者还需依实际控制系统之状况,自行调整其适合控制参数 五.应用实例: 实例一:利用PID指令于压力控制系统,使用范例一之方块图。 控制目的:使控制系统达成压力目标值 控制特性说明:此系统需要渐渐达成控制目的,因此过快的达成控制目的时,可能会造成系统超控或无法负荷之现象。 建议解决方法: 方法一:利用较大之取样时间达成 方法二:利用延迟命令的功能达成,其控制方块图如下图:
命令延迟功能梯形图程序实例如下:
实例二:速度控制与压力控制系统分别独立控制,使用范例二之方块图。 控制目的:速度控制使用开路控制一段时间后,再加入压力控制系统(PID指令)作闭路控制,然后达成压力控制目的。 控制特性说明:由于此两系统的速度与压力之间,并无特定关系可找出来使用,因此本架构需先达成开路式的控制速度目的,然后再依闭路式的压力控制,以达成控制的目标。另外如怕压力控制系统之控制命令过于变化太快,则可考虑加入实例一里的命令延迟功能。其控制方块图如下图所示。
部分程序实例如下:

网友A:
yangyafeng: 请问有没有自整定的程序??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请帮忙.谢谢啦.

网友B:
真的很不错,收下了

网友C:
加减速怎处理?D5 怎处理到D31啊!用ES PLC 和VFD-M 变频MUDBUS写频率,接近开关测速闭环,PID控制时,好像速度不稳,震荡大。参数不好找。

网友D:
很不错,对用PID控制很有帮助的。

网友A:
台达好象没有自整定功能,使用起来不方便.不过,谢谢YAFENG的例子.

网友E:
D0和D1是什么值啊?

网友F(2006-06-24):
写的非常好啊,我是初学PLC和PID .
现在我公司正在做"变频恒压供水设备"
选用的PLC型号:DVP10SX11R  DVP02DA-S  DVP16SP11R

变频器:VFD185F43A

 有4台18.5KW的主水泵,1台4KW的夜间泵

请问有没有压力控制方面的PID控制范例??帮忙一下!谢谢!
strongxm@263.net   wstxm@vip.163.com

网友G:
请问yangyafeng:您的例题上有设置KD=0.2,您如何把0.2送到寄存器?用浮点??那他占用了2个寄存器,也就是说默认占了设置动作方向寄存器,那么PID指令会有误动作。上次打电话到浦西问PLC产品处,他们说DPID现在不能使用,好象在做DEBUG,那么您如何把KD值设小数?请教了

网友H(2009-12-04):
是吗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I(2015-08-12):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没图我看不懂

网友J(2016-12-19):
为啥 我看不见图片!!!!!!!!

网友K:
虽然现在还看不太懂,但是收藏学习学习

网友L:
楼主,看不到图,看不到图,看不到图!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L:
大神们,谁有带图的资料呀?

网友M:
大侠们,谁有带图片的资料啊,

网友N(2017-02-06):
很好的资料,正在学习这块,谢谢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不错,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