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师答题探讨(2)

楼主(2005-06-10):
技师答题探讨(2) 原——86、电缆的闪络性击穿故障大多在电缆运行中发现,且多发生在电缆无接头的中段。 看法——在实际的运行中可以证实,大多数的闪络击穿应该是在电缆头处。因为电缆头处是整条电缆绝缘最薄弱的环节,加之所处环境的影响,所以,是最容易出现闪络击穿故障的地方。 原——88、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一般以电压损失△U%、有功功率损失△P、无功功率损失△Q、电能损失△W以及线损率△P%的大小来表示,这些指标越高则电力线路运行越经济。 看法——这些指标越高电力线路运行越经济?作者应该是说反了吧? 原——100、当电网发生故障,如有一台变压器损坏时,其他变压器允许长时间过负荷运行。 看法——变压器的过载运行在一定的过载系数下是允许的。但是,在多大的过载系数下可以运行多长的时间是有规定的,这个问题在所有的电力变压器的说明书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例如:两台满负荷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在一台变压器损坏时,那么另一台能长期过负荷运行?这是不可能的事! 原——116、高压电动机为保护相间短路,可设置电流速断保护,其动作电流的整定,应按躲过最大负载电流计算。 看法——高压电机速断保护的电流整定值,不是必须躲过最大负载电流,而是应该躲过电动机的最大启动电流(条件是速断保护对电机进行全程保护时)。如果按照作者以上的观点,电机是无法正常启动的,因为最大负载电流,远远小于最大启动电流。 原——128、对无变速要求,但负载较大(110kw以上)的生产机械,一选用低压笼型电动机。 看法——电机选型的原则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择高压电机。 原——129、当负载功率较大,供电线路较长且起动转矩和过载能力要求较高的场合,宜选用低压大功率电动机。 看法——在此种条件下,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更应该选用高压电机! 原——130、对于负载率经常在40%以下的异步电动机,将其定子绕组原为三角形联接该为星形联接,以降低每相绕组电压,这是一个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损耗的有效措施。 看法——对于经常在此负荷下运行的电机,应该首选的是把电机更换成小功率的电机。 如果把其改为星形接法长期运行,致使电机绕组长期在额定电压以下运行,其结果只有一个——烧毁。你可以将一个三角接法的电机接成星形接法,让其在空载状态下运行,你看时间一长的结果是什么? 待续

网友A:
花了工夫,支持。 “原——130”的问题,倒没仔细考虑过,多年未接触这些内容,连分析分析都不会了。

网友B:
有水平,但是不是发错地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