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5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6-10):
我厂有一台ABB-500变频器,经常显示直流欠电压,无法开机,怀疑是可控硅有问题,经查整流回路没有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一般是输入电压过低、电容量下降、直流检测回路中电阻值下降。在开机时听到接触器响声没有,测量直流电压。

楼主:
请问直流检测回路中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
现在变频器通电(只是变频器上电,没有带负载运行)三分钟后,变频器前的空气开关(电流为20A)自动跳掉。从变频器通电到空开跳电期间几乎没有电流,跳电瞬间电流很大。请各位达人指点!!

网友B:
请检查主电容的情况。通常ACS500变频器使用已有六、七年了,到了这个时候 ,电容该换了。注意实测一下直流电压

网友C(2006-03-26):
清洁,紧固接触点。

网友D:
我用ABB变频器做了一个供水系统,压力检测PID控制,但是压力控制的和不稳请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