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6600C-S 故障求助?

楼主(2005-06-10):
我公司有一个 hitech pws6600c-s的触摸屏,开机自检成功,但就是用COM2(25针)连PC的COM口,连不上无法下载数据到HMI,HMI 的DIP6为off.请问那位高手可以解决。

楼主:
怎没有人回复。

网友A:
线有检查过吗?

网友B:
通讯设置如何?

网友C:
我也有一台HITECH PWS6600S-S,新买的,PC到人机可以传送,但是人机与PLC(台达DVP-24ES)无法连上。显示通讯异常。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指教?本人QQ:304310531,认识你们真是我的荣幸!

楼主:
看了一遍使用说明书,问题解决了。可以用HMI与PLC通讯了。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能和PC通讯,想知道到底怎么解决,急!!!!!

网友E:
下载口选择正确了!

网友F:
plc 人机的通讯都要设置正确

网友G:
通讯参数没有设正确,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H:
首先要查线,之后要检查设置.设置中看是"硬体设置有效"还是"软体设置有效",然后看看设置中的PLC的型号,地址,控制区域等

网友I(2009-04-10):
谁有hitech pws6600c-s的说明书吗,麻烦发给我一份,谢谢!david037@126.com

网友:
1.确认设定是否正确

2.确认PC通讯口是COM几,

3.线是否正确

网友J: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2111320000001

网友K:
人机设置:CONFG---DOWNLODA/UPLOAD ...PORT  -----COM2

电脑:传输设定---COM1(台式机)/笔记本新转串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