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5-06-10):
本人在调试三菱MR-J2S-A系列的伺服系统时,在调整过程中绝对位置运行时,伺服运行的距离在伺服掉电后,重新上电后,伺服系统的位置不能再伺服放大器中保持,请指点迷津 谢谢 各位大虾

网友A:
有没有把电池装进去?

楼主:
应该装的我都装上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才能调好 谢谢 各位大虾

网友B:
你用的什么PLC,如果用FX系列的话还要读一下了.

楼主:
三菱的FX-10GM定位模块,单独使用 请指教 谢谢

网友C(2006-06-06):
装上伺服驱动器电池即可将绝对位置的数据、零点数据等保存

网友D:
你还要巴掉电后地位置数据传回plc,我只用过q系列定位模块,他需要绝对位置恢复功能,就是在上电以后,通过输入点,巴放大器记忆地位置数据传回plc,如果不使用这种功能,那必须从新搜原点

网友E(2006-07-10):
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
通过放大器的记忆功能可以恢复。

网友F:
个人建议:还是重新找一下原点为好

网友G:
其中有一个参数(好象是1#)是选择绝对/增量位置系统的,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H(2006-10-15):
重新找原点